[MM32软件] 灵动微MM32SPIN系列芯片FOC库

楼主(2022-12-20):
请问MM32SPIN系列芯片有提供FOC驱动库吗,哪位同仁知道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有吗?可找到了

网友A:
建议联系一下官方客服吧,看看自带的库文件有没有相关驱动文件

网友B(2023-06-19):
应该有相应的电机驱动库吧

网友C:
我记得是有的,这你还得仔细找找

网友D:
灵动专门做电机驱动的啊,肯定会有的

网友E:
最好是找个技术支持咨询一下,或者让他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好

网友F:
估计会有,不然自己写可太难了

网友G:
你找一下他家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呗,相关的驱动demo

网友H:
应该有,我记得他家提供的资料还是比较全面

网友I:
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按理来说是有驱动库的

网友J:
直接用官方demo吧,基本是都带

网友K:
会提供吧,大概是有的

网友L(2023-08-24):
自带的库文件有没有相关驱动文件

网友M:
他们家应该也有电机驱动吧

网友N:
直接寻找客服,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O:
这都会配相应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