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联电阻为什么都是放1K

楼主(2022-12-20):
从网上看到的UART串联电阻,都是1K;
很想知道为什么是1K,而不是其他值;
1K电阻会不会导致UART的幅值不够呢。UART协议里面有没有标线路功耗啊?随便在网上找到一张图片,都是1K的串联电阻;

网友A:
这个问题跟USART一分钱关系都没有,而是两个供电电压不同的芯片相互通讯,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

楼主(点评):
那我3.3V的两个单片机,中间用1K电阻是不是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跟USART一分钱关系都没有,而是两个供电电压不同的芯片相互通讯,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 ...

一个是分压,一个是限流。主要是防止电压不匹配导致过流。

网友C:
为了防止波形尖峰

网友D:
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防止意外短路.

网友E:
放470也行
大概一个阻值就可以了,主要用来防止两端电压不同或者意外短路

网友F:
主要是防止3.3和3V上电时序不同,不要电阻之类的器件容易产生IO口的电流倒灌影响复位。其它电平匹配反而次要的。

楼主(点评):
那我2个3.3V的单片机,1k串联电阻应该是没风险的吧

网友G:
        你看到的都是1k,那是因为你看到的图比较少。。可能你看到的这些图,他们的作者刚好都喜欢用1k,而且他们使用的串口速率也不是很高。如果串口速率达到2M,你加1k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串口线上串一个电阻,主要是为了端口保护。根据信号线两端的芯片具体情况来确定。比如,你贴的那个图,两个单片机,一个3.3V,一个3V。这时候串1k,把正常工作电流限制在<100uA范围内,短路电流限制在1mA以内(端口配错时有可能短路)。如果两边单片机供电电压一样,那么你可以不加电阻(要确保你的代码没问题),或者22欧姆、100欧姆等等。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没风险没风险。。一看就知道你是新入门的攻城狮,应用上速率也不会太快,所以放心用吧。

网友H:
300~1000欧姆都可以的。

楼主(点评):
看来1K应该是没风险的对吧

网友I:
我都放100R

楼主(点评):
有试过1k没,应该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J:
我一般都是串的22R的电阻,串大了反而会影响通信质量

楼主(点评):
有试过1K吗,应该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J(点评):
回复 楼主: 串1K的确是没有问题,只是驱动能力的问题了,还有通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