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12-20):
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

用体温计去测试黑体炉温度?黑体炉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黑体炉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

红外体温计标定的流程  说能123说说  另外恒温水槽和黑体作用分别是?标定的过程  说清楚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同行都是怎样的标定方法?哪种方法更准一些

网友A:
红外体温结构分ntc热敏电阻和热电堆,两个加起来才能测量。一个测量环境温度,一个测量相对环境温度的值。加起来就是体温。两个都需要基准。ntc用恒温水槽。如果ntc采用0.1%以上的可以生产不用校准。

Ntc具体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B:
没想到有人问道我的专业:

恒温水槽是被测“热源”使用的,里面放置有高于被校验测温仪的标准温度计,可以是红外的。
黑体是用来放置热源、标准器、被校验装置的“绝热”空间而已,要求内部不发热、不反光、不透光,于外部不构成导热、对流、辐射传染过程。这是成品出厂前的产品级校验或误差离散度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有人问道我的专业:

恒温水槽是被测“热源”使用的,里面放置有高于被校验测温仪的标准温度计,可以 ...

用体温计去测试黑体炉温度?黑体炉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黑体炉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这个对不对

网友B:
你需要区分温控器显示和“标准”温度计,温控器的数字显示即便是精度很高,一般不能作为“标准器”。
只有你自己单独购标的符合标准传递的温度计才可以作为“标准”,“温控”值可以认为是初调,最后以标准温度计读数为准,这和黑体不黑体无关。
然后再对比级红外测温仪的读数,最好记录曲线。
至于“黑体”非黑体修正,你的元件手册中应该有参考值,你这里的修正是对最终结果的多点校准,以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