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22-12-20):
将st32f105程序移植到gd32f305上后,usb电脑识别不了

楼主:
使用的是官方库

网友A:
说实在的没理解你表达的啥意思?是不是就是电脑无法识别设备?首先你的全部的驱动是不是正确

网友B:
内核不一样吧,注意频率

网友C:
看一下你的驱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