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样去解决中颖8bit单片机lab-II的问题

楼主(2022-12-20):
怎样去解决中颖8bit单片机lab-II的问题?

网友A(2023-05-19):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可以通过简单的编程测试来确定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C:
你这个lab-II是啥啊?

网友D:
看看代码有没有错误

网友E:
检查否正确安装并配置了中颖lab-II的库文件

网友F: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G:
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H:
是不是编程没编好啊

网友I:
确保接口连接到单片机的相应引脚上

网友J:
语法用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