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WB415蓝牙功能开发求助

楼主(2022-12-20):
雅特力AT32 WB415的蓝牙接收到数据之后能不能直接通过串口发给MCU啊,感觉在蓝牙那里开发有些困难啊

网友A:
它应该是有固定的API吧,好像就是通过串口的形式发给MCU核的

网友B:
就是通过串口的。

蓝牙使用指南: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PNOTE/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ZH_V2.0.5.pdf

AT官方的demo code: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PNOTE/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5.zip

网友C(2023-03-01):
MCU部分,USART3串口接收中断中一帧数据设置了512字节,只有当用手机发送512字节后,电脑上串口才会显示出来。你可以改,把512改小。然后电脑串口发送数据,手机接收---这里官方提供的例程中,USART2没有设置接收配置,所以电脑串口发送给蓝牙的数据,手机也是收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