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有没有大神用过雅特力单片机,看到介绍听说AT32F403A能跑到240M

楼主(2022-12-20):
有没有大神用过雅特力单片机,看到介绍听说AT32F403A能跑到240MHz ,224k SRAM

网友A:
确实能跑240MHz的,我就在用。SRAM默认是96k,另外128K默认是给闪存做0等待缓存的。不过可以配置成224K全部用做SRAM。

AT32F403A/407/407A 系列内置 96K 字节的片上 SRAM,起始地址为 0x2000_0000。它可以以字节、半
字(16 位)或字(32 位)访问。AT32F403A/407/407A 系列另外提供一个特别的模式能使片上 SRAM 在
96K 字节和 224K 字节两个配置之间动态配置,用户可透过设定扩充的系统选项 EOPB0 位来使用此扩充
模式。在 224KB 扩充模式下,零等待延迟(zero wait state)的闪存容量限制为 128K 字节。在 96KB 扩充
模式下,零等待延迟(zero wait state)的闪存容量限制为 256K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