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挂一个EEPROM吗?

楼主(2022-12-20):
小体积大容量的EEPROM比较贵

网友A:
够用就不要外挂了

网友B:
看需求啊,有必要就得挂

网友C:
老是擦写,会不会影响到MCU的寿命

网友D:
配置文件直接写在本地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是这个做的,每次写入的时候先读取,对比数据不一样再写入信息

网友E:
嗯,先读取对比确实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F:
其实建议没有必要再外挂了,一般咱们使用自带的基本就够用了,毕竟只是单纯的数据

网友G:
纯属个人建议,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外挂了,当然数据比较多还是再挂一个大的,必须得结合自身需求

网友H:
没有必要使用EEPROM的。

网友I:
EEPROM保存的内容太少了,现在都是spi的flash芯片。

网友J:
这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

网友K: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flash保存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