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烧写GD32L233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2022-12-20):
使用keil开发,版本5.35      JLink 安装的7.60b
但是仍然识别不了GD32L233,在jlink的列表里搜不到这个mcu

网友A:
楼主再确认一下驱动是不是都安装好了,有可能驱动版本导致问题发生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C:
驱动,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再确认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