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利用定时器实现类似于PWM呼吸灯调光

楼主(2022-12-2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9/02 10:03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control RGB LED.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NuEdu-Basic01.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32_t LED1_R, LED1_G, LED1_B, Blink,brea=0,LED_cnt=0,brea_cnt=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D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D.6) and TXD(PD.1)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6MFP_UART0_RXD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LED_duty,RLED,BLED,GLED,LED_brea;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1) {
        /* Clear Timer1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LED_cnt++;
        LED_duty=LED_cnt%100;
        if((brea==1)&&((brea_cnt%2)==0))
            LED_brea=100-(LED_cnt/100);
        else if(brea==1)
            LED_brea=LED_cnt/100;
        else
            LED_brea=0;

        RLED=((int32_t)(LED1_R-LED_duty-LED_brea)>0)?1:0;
        BLED=((int32_t)(LED1_B-LED_duty-LED_brea)>0)?1:0;
        GLED=((int32_t)(LED1_G-LED_duty-LED_brea)>0)?1:0;

        if(LED_cnt>=(Blink*1000)) {
            RLED=0;
            BLED=0;
            GLED=0;
        }

        //PC->DOUT = (PC->DOUT&(~(BIT9|BIT10|BIT11)))|(RLED<<9)|(GLED<<10)|(BLED<<11);
        PC->DOUT = (PC->DOUT|BIT9|BIT10|BIT11)&(~((RLED<<9)|(GLED<<10)|(BLED<<11)));
        if(LED_cnt==10000) {
            LED_cnt=0;
            brea_cnt++;
        }
    }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LED test\n\r");

    GPIO_SetMode(PC, BIT11, GPIO_MODE_OUTPUT); //BLED
    GPIO_SetMode(PC,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LED
    GPIO_SetMode(PC, BIT9, GPIO_MODE_OUTPUT);  //RLED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SEL_HIRC, 0);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0);
    TIMER_EnableInt(TIMER1);
    /* Enable Timer1 NVIC */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setting RGB LED*/
    LED1_R=100;
    LED1_G=100;
    LED1_B=100;
    Blink=10;
    brea=1;

    TIMER_Start(TIMER1);
    while(1);
}

楼主:
单片机上的PWM往往很宝贵,而IO却很丰富,有时候想实现呼吸灯效果,我们就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借助定时器实现,由于时钟频率很高,所以这个中间的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A:
楼主想法很好,当灯的亮灭比例为1:0时,为最亮时刻;亮灭比例为0:1时,为最暗时刻,表现为灭,过程中的时刻就是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利用定时器中断人为做出了一个PWM

网友B:
有点难懂啊。

网友C:
使用C语言控制单片机IO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实现LED小灯的闪烁效果
IO输出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是10个单位,一个完整的周期内,LED小灯的亮灭时间都是相等的。由此可见,使用单片机控制小灯亮度,就是控制一个周期内,LED小灯的亮灭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D:
挺好的IDEA,用定时器模拟输出的PWM挺好

网友E:
楼主方案挺好的,确实在PWM口比较紧缺的时候此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好用

网友F:
并没有真的使用pwm 而是模拟了一下pwm的效果是吗

网友G:
我喜欢用定时器 这样可以随时修改参数  感觉比用pwm简单点

网友H:
很多简单的应用实际上并不需要使用pwm模块 使用io有时候会更加灵活

网友I:
这种简单的应用使用io是非常合适的 灵活 而且不浪费资源

网友J:
没有真的使用pwm 确达到了pwm的效果,而且灵活,确实可以

网友K:
IO实现pwm的效果,很实用

网友L:
一种非常好的思路 而且这样处理感觉会更加的灵活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使用C语言控制单片机IO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实现LED小灯的闪烁效果
IO输出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是10个单位, ...

是的 这就是他的本质 所以使用不使用pwm都不是那么重要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使用C语言控制单片机IO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实现LED小灯的闪烁效果
IO输出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都是10个单位, ...

说的很对这个就是亮灭的原理,其实也是PWM调压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