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阻容降压电路原理和应用

楼主(2022-12-2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阻容降压电路原理和应用
        前几天家里的LED坏了,直接换了有一个,今天把坏了的LED拆开看了下电路,如下图所示。
      LED灯盘用的是铝基板,LED 产生的热量是很大的,热量不仅影响LED 的亮度,也改变了光的颜色,最终会导致LED 失效,因此,防止LED 热量的累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铝基板的导热行很好,从而确保LED 最低的运行温度,最亮的亮度,以及最长的使用寿命。

      这个电路的组成为阻容降压+整流+滤波。橘红色的就是阻容降压用的电容,阻容降压,并不是是说用电阻和电容串联降压,而是因为电容在电路中会产生容抗(相当于电阻在电路中的阻抗),容抗用Xc表示,Xc = 1/2πfc,π就是常数3.14,f是电路中电压频率,c是电容值,单位为法拉F,U=I*Xc,有电流流过电容就产生了电压降,从公式可见,只要电流I不变,电压降U也不变(供电电压稳定)。但是该电路中,电压变化大不稳定,进而导致电流变化大,如果电流持续增大,就如LED灯,会导致过热,从而烧毁用电器。因此这种电路我们通常会加一只稳压管,当电路中电流需求变小时,电流就会流向稳压管,使流过电容的电流保持不变,从而稳定了电压,用电器安全了,因此阻容降压电阻一般要搭配稳压二极管使用。一开始学的时候搞错了,阻容降压,怎么知道电容啊,电阻在哪里。这一点大家要搞明白了,是利用了电容的容抗。
      阻容降压电路在我们家庭用电用一般用于220V 且频率为50Hz 的交流电作为输入电源。我们一般可以通过此电源方案获得 3.3V、6V、9V、12V、24V 等直流电压。这种方案简单且成本低,无需变压器,并且电容是储能元器件,几乎不会造成能量的损失,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如负载功率的限制,安全问题等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需要较小的负载电流的设备,比如LED灯。
      下面我们用实例LED来说一下阻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可以查看上图,其中电容C2是降低电源电压的关键器件。但是具体电容降多少压由后端电路决定,只需要确定后端电路需要的电流和电压即可。红色波形为输入的220V交流电波形,蓝色波形就是经过阻容降压电容后的电容,我们可以看到电压降低了,实现了阻容降压的效果。
      电阻降压电路计算实例
      输入电压:220V、50HZ 交流电源
      输出电流:  10ma带负载能力
    器件选型
      R3 – 100Ω,R3有保险丝的作用,也可以降低输入浪涌电压对后端电路的冲击。
     D1 – 桥式整流电路(整流作用)
     C1 = 47μf,滤波作用
     D2 = 33V,稳压二极管实现33V稳压输出
    负载端电压由LED串联的个数决定,一个LED压降为3.45V

      我们这边以8个LED灯为例,U = 8 * 3.45 = 27.6V

      Multisim模拟和我们计算值几乎相等,流过LED灯的电流通过稳压管和LED端的电压差决定,这个蓝色LED灯的导通电流为5mA,那我们就设置流过LED电流为10mA。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限流电阻,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之间的压降为33 - 27.6V = 5.4V,那么需要设置10mA电流,所需要的电阻为5.4V /10mA= 540R。

      通过我们仿真可以看到流过LED为9.95mA。 此时我们的二极管两端的压降为多少呢?还要考虑桥式整流器的两个正向偏置二极管的压降的 1V(每个二极管 0.7 至 1.2V),1 x 2 = 2V。那么我们需要用 降压电容净电压就等于:220– 33 -  2 = 185V(不考虑限流电阻上面压降);因为输入电压是 AC 电压,也就是 RMS 电压,那么电容两端的峰值电压就是185 X 1.414 = 262V, 常规我们一般会选择耐压400V的安规电容和CBB电容

     那我们的电容容量该如何选择呢?
      电容的阻抗是跟电容容量有关的,那么我们需要流过LED灯电流为10mA,那么流过整流二极管的电流至少为10mA。220V /Xc > 10mA,那么Xc < 22000 = 22000R,Xc = 1/ 2*π*f*c,则C > 0.14uF,因为有一定电流流过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才能稳住,如下图所示,ZPD33要想保持稳定的电压至少电流为2mA往上。
       因此我们电流会有一定余量,通常稳压电压越高它所允许的可持续电流越小,从上表就可以看出,ZPD33的可持续电流要小于12mA,并且不同温度下的可持续电流不同,在75摄氏度下要小于8mm,因此我们通常电容会选择0.33uF。
      电容降压电路中的大部分功率是无功功率,因此,使用电容降压器远比使用电阻降压器效率更高。电容降压电路也有许多缺点,比如该电路在交流线路和直流输出之间没有 隔离,这可能会导致电击或其他电气事故。它仅对小电流的产品有用,对于有大负载输出要求的产品不可行,因为大电流需要更高的电容,这也意味着电容器的体积会更大,不便于集成。
      以上就是阻容降压电路原理和基本应用,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

网友A:
说错,编辑引用的原理图有些乱,是我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编辑引用的原理图有些乱,是我误解了

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

前面阻容降压输出,后面火零线输入BPD833D。
BPD833D直接400v,干嘛还要加前面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阻容降压输出,后面火零线输入BPD833D。
BPD833D直接400v,干嘛还要加前面阻容 ...

1、BP99833d输入电压范围176--265Vac。
2、整流桥后面都是直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1、BP99833d输入电压范围176--265Vac。
2、整流桥后面都是直流电

这里L和N直接220v,不用加前面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L和N直接220v,不用加前面阻容降压

你说的是R2和C2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R2和C2串联?

你实物的安规应该是给电网滤波,没见大功率电阻,应该不是阻容降压

谢谢指导

网友B:
多谢楼主的资料分享,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C:
好一个指鹿为马说得天花乱坠

网友D:
楼主,我很认真的跟你说,BP9833这类LED驱动IC是直接将220V整流滤波成310V供电的,不是阻容降压的,并且是恒流驱动,可以驱动很宽的电压范围,LED无闪烁。国内的IC厂做的各种LED驱动IC,包括彩色LED屏驱动IC(冬运会开模式各种LED彩屏),真是便宜又好用。

网友E:
楼主不比我好,我用了很多次才会贴图,你只是贴错了。
但很容易误会。

网友F:
前面讲阻容降压,后面又讲开关电源,标题为阻容降压,乱扯。一踏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很认真的跟你说,BP9833这类LED驱动IC是直接将220V整流滤波成310V供电的,不是阻容降压的,并且是 ...

谢谢指导

网友G:
楼主看看整流电路吧.分明是整流,滤波,说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