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代码空间限制问题

楼主(2022-12-20):
STM32F407ZET6,MDK编译的代码发现超过110K后,烧写正常,但是运行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A:
优化一些代码,看看是不是定义的数据太多了,常量类的加个const试试。

网友B:
这些还不到1/4,查程序吧

网友C:
运行不正常是怎么个不正常,你一句不正常也太笼统了,这样问问题没有人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