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芯片的PIN脚输入电流过大

楼主(2022-12-20):
使用HC32L110芯片做低功耗应用,主频采用32768Hz,输入都配置为上拉,实际使用中发现,当输入PIN脚直接接地和PIN脚通过10K电阻接地时,输入电流都是39uA,作为低功耗应用,一个输入管脚都有39uA,有点太大了,请问下:
1、如何降低输入PIN的输入电流到个位数?
2、为什么输入PIN加不加限流电阻,输入电流都是一样的,按照3.3V供电计算下来上拉电阻的阻值在82K,如果外接10K限流电阻的话,电流应该下降才对啊。

需要小华技术支持联系。

楼主:
小华技术呢?

网友A:
楼主把这个引脚设置位什么模式了呢

网友B:
这个好像需要在低功耗的时候关掉引脚的时钟等

网友C:
这样分析的话 说明有其他因素产生了电流啊

网友D:
在低功耗模式下 停止不需要使用的引脚的功能

网友E:
那么在低功耗模式下 应该设置成什么模式比较好呢

网友F:
个人认为这个低功耗的电流跟加不加电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