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请问凌鸥驱动芯片有ethernet通信的芯片

楼主(2022-12-21):
近期想开发一款Ethernet通讯的电机驱动器,电机电压48V,请问咱们凌鸥的应该选择哪一款MCU

网友A:
以太网与单片机通信需要有UATR或SPI就可以,我们凌鸥芯片都是可以满足的,至于电机电压48V这个也都适用,主要看选择是否要带有预驱芯片的,像08系列的LKS32MC084D型号、05系列LKS32MC054D带有6N型号的预驱,还有不带预驱的,像08系列的LKS32MC081型号、05系列LKS32MC051等,以及车规级芯片不带预驱LKS32MCAT085和带6N预驱的LKS32MCAT086;还有对MCU的flash大小需求,08系列有64k和32k,05系列flash为32k,详细规格可参考官网:https://www.linkosemi.com/LKS08Series/list.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与单片机通信需要有UATR或SPI就可以,我们凌鸥芯片都是可以满足的,至于电机电压48V这个也都适用,主 ...

收到,我再详细参考一下相关数据手册再确认一下,过程中可能会麻烦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我再详细参考一下相关数据手册再确认一下,过程中可能会麻烦您,谢谢! ...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