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LPUART

楼主(2022-12-21):
低功耗串口怎么配置啊?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收不到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试一下这个工程,PA0PA1串口循环收发,我这边可以

楼主:
你这边在串口助手上正常收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个工程,PA0PA1串口循环收发,我这边可以

你这边在串口助手上正常收发吗?

网友B:
LPUART好像中断和原来的UART的中断向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UART好像中断和原来的UART的中断向量不一样。

我按demo试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边在串口助手上正常收发吗?

可以正常收发,查找一下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