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 VS的GCC环境配置求助

楼主(2022-12-21):
使用VS的EIDE插件编译时报出如上附件上的错误(图片太多上传不过去)。

楼主:
就是按照VSCode+GCC+GDB开发环境搭建应用笔记 Rev1.0来配置的但是移植后还是编译失败,调用的N32G45X的GPIO的ledblink例程

网友A:
可能时哪里遗漏了,或者弄错了,重新配置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时哪里遗漏了,或者弄错了,重新配置一遍看看

之前重新配置了好多次了,VS和GCC也重新安装了,路径也重新配置了,还是显示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配置和设置都没有问题,试下makefile中的优化等级设置问题。把O-2改为O-0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