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过流保护

楼主(2022-12-21):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过流保护方案如何。

网友A:
看着可以,要注意防止可控硅误动作。

网友B:
原理上可以,但图纸不可以,因没考滤到三极管导通时的最小压降

网友C:
同意楼上坛友的见解,原理是可以的,但是直接用比较器电路岂不是更好。

网友D:
以前好多便宜的线性可调电源就是用类似的电路做过流关断保护,很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但图纸不可以,因没考滤到三极管导通时的最小压降

这个我考虑了,以后可以在2脚再串联个二极管。

网友E:
没有迟滞,负载有瞬态的大电流需求怎么办,开关开启时的负载滤波电容充电超过电流阈值,会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迟滞,负载有瞬态的大电流需求怎么办,开关开启时的负载滤波电容充电超过电流阈值,会不会动作。 ...

这个是小电流的,后级负责也不是容性的。

楼主:
你这个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得过流保护

网友F:
导通路径是绿色的那条吗,6脚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通路径是绿色的那条吗,6脚电压怎么来的,

3脚输出电压,你那个绿线是控制信号得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3脚输出电压,你那个绿线是控制信号得电流

框中两个三极管都在饱和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得过流保护

改成这个:

过流保护后,即使拆除短路,负载仍然处于保护状态。直到(S2)断开输入电源,然后(S2闭合)恢复输入供电,这才能消除短路保护。

网友F:
三极管学得一般,问一个初级的问题,没过流时Q1集电极不是悬空吗,过流时怎么保证Q1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学得一般,问一个初级的问题,没过流时Q1集电极不是悬空吗,过流时怎么保证Q1导通 ...

Q1集电极不会悬空。可控硅D1的控制极与阴极之间有电阻、有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