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大多数单片机程序烧写

楼主(2022-12-21):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程序写好后需要写到单片机内,这个过程一般叫做“烧写”、“烧录”或者“下载”。这个烧写过程是需要专用的工具或者接口的。下面分别介绍。
  方式一:JTAG方式
  JTAG方式使用的工具是JLINK,可以满足大多数单片机程序烧写的需求,其实物如下图所示。

  标准的JTAG接口一般为20/14/10针接口。其硬件接口主要有:RST, TDI, TMS, TCK, TDO, REST,VCC, GND等。连接方式如下:
 方式二:SWD调试接口
  这种方式主要使用SWDIO和SWCLK两根线。JLINK也支持SWD的调试方式。如下图所示是其接线方式。

方式三:ISP方式
  ISP下载方式使用的是UART接口,即串口。接线时TXD和RXD要交叉连接,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所使用的工具为USB/TTL,该器件非常便宜,其图片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串口下载应该每种单片机上都有

网友B:
一般32单片机用的都是SWD烧写方式。

网友C:
JTAG方式有什么好用的地方吗?工作到现在一直都没用过。

网友D:
以前玩51单片机的时候用的都是ISP烧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