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分区升级

楼主(2022-12-21):
我分了A区,B区,下载固件的时候两个区都可以正常把东西下载进去,但是在跳转APP时,可以跳进A区,跳不进B区,在APP工程里面我设置了通过判断标志位来对当前的中断向量表进行偏移,偏移的地址也都是下载完固件的首地址,但是就是跳不进B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B区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或是访问权限,理论上应该是AB都可以的

网友B:
你这个MCU没有地址映射功能,代码编译后的固件是绝对地址编码的,不是位置无关代码,所以B区的代码不能正常运行,FLASH地址映射功能的只有NXP、英飞凌几家车规级的MCU才具备这些功能,一般工业应用的MCU FLASH不具备地址映射功能

网友B:
常量、函数的地址是绝对地址,所以只是中断向量表偏移没有用

网友C:
A区的程序要配置中断向量表,B区也要配置中断向量表,只要跳转了,都要配置,不然程序没办法运行的啊,你估计B区没有配置吧,感觉跳来跳去没问题啊,GD32内部的FLASH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CU没有地址映射功能,代码编译后的固件是绝对地址编码的,不是位置无关代码,所以B区的代码不能正常 ...

您好用中断向量表进行配置也不可以嘛?这一块确实接触的比较少

网友E:
请问MCU分区是不是指的是MCU的内存的分隔呢

网友F:
那么在下载的时候是不是还得人为的指定下载区域呢

网友G:
A区和B区占据的地址有米有其他保留用途呢

网友H:
调换一下跳转的顺序  或者对地址进行重新分配

网友I:
这个是不是和相关区域地址的编码形式有关系啊

网友J:
是不是B区的中断向量指向地址错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