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休眠后,RTC日历功能还能运行吗

楼主(2022-12-21):
目前使用N32G455开发一个产品,RTC使用内部 RC(LSI)作为时钟源。MCU从STOP2低功耗模式唤醒过来后,去读取RTC时,发现时间误差很大,想问下休眠时,RTC是不运行的吗?

网友A:
STOP2模式下RTC是运行的

网友B:
vbat引脚连接电源了吗

网友C:
这个不受功耗影响

网友D:
这个中断还是能够使用的。

网友E:
你得看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F:
你可以外接一个电池的。

网友G:
RTC也有低功耗的吗?

网友H:
误差很大正常,RTC本身就是有误差的。

网友I(2023-01-28):
有的休眠模式下rtc是不运行的 看是哪种吧

网友J:
跟外接电池没有什么关系吧 因为有的模式下 已经不能运行rtc了啊

网友K:
内部RC(LSI)的参数就不是32768.是40K,本来误差就是超级大,你说rtc准不准,在stop2模式下LSI可以配置运行,也可以配置不运行,你看手册

网友L:
首先要确定差掉的时间是休眠的时间吗

网友M:
时间空挡能对上吗 这样就可以间接确定这个问题了

网友N:
TC日历功能不受影响的。

网友O:
纽扣电池可以提供RTC的运行。

网友P:
可以使用RTC唤醒低功耗了。

网友F:
N32G455休眠好像很多的功能都不能使用了。

网友H:
这个RTC会持续运行的。

网友Q:
RTC功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R:
外部连接VBAT正常运行的。

网友S:
RTC可以使用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