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 DSPIC33ck128 Debug 读取寄存器正常,RX中断进不去

楼主(2022-12-21):
  从读取寄存看Uart1的寄存器状态都是正常的,中断和使能uart都开了。RX中断有断点,但是在运行的时候Rx中断并没有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在task中打中断是可以暂停,证明程序还是正常。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A(2023-03-09):
有时候仿真和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就仿真有可能不准,你可以用LED指示灯这种方式调试一下看看,程序运行到哪儿了

网友B:
这可能性就太多了......PPS设置,端口属性设置,端口方向设置....等等!!!

网友C:
你串口接收数据是不是有协议之类的啊

网友D:
你波特率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E:
正常来说,串口如果波特率不对之类的,是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F:
这是这个URXBE这个数据 不等于0呗?

网友G:
现在就是while这块都进不来么?

网友H:
对微芯的MCU的开发环境我还是不太熟悉,哈哈,但感觉是你那里配置有点问题导致的

网友I:
你看看你接收和发送的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J:
读取正常,但中断进不去?之前就进不去吗?

网友K:
寄存器正常说明硬件是没问题的,程序在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