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降低mcu功耗有哪些比较常使用的方法?

楼主(2022-12-22):
1.减少mcu芯片在活动模式下运行时的消耗功耗能够降低mcu芯片的能耗,选择的mcu应使其以尽可能在低的时钟速度运行,然后根据所选时钟频率以尽可能低的电压运行它们。如果 单片机可以编程时钟速率,应编写好程序,厘清所有操作模式下的负载,并以每种模式下可能的最低速率运行单片机。2.在mcu芯片开发时,代码设置尽量精简,以使单片机在运行时花费的时间更少。
另外,32位单片机内核比 8位单片机或16位单片机更有效地处理数据,因为它们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对大型数据块进行操作。而且,32位单片机很可能将采用更先进的半导体工艺技术制造,并且这些技术如果使用得当,将有望降低运行功耗。

网友A:
进入睡眠模式,关闭外设,降低主频,但要记得唤醒后初始化相应设置

网友B:
睡眠模式就可以降低运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