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PWM中断时触发ADC转换,此时可以调延时时间吗?

楼主(2022-12-22):
GD32F30X,PWM中断时触发ADC转换,为了更好的采集好有效信号,此时可以调延时时间,比如ADC启动转换的时间吗?

网友A(2023-02-06):
可以调节触发时间的

网友B:
转换时间好像调整不了吧,但是可以自己加个delay之类的

网友C:
有效信号的话,是否能用什么触发的方式实现采集呢?

网友D:
按理来说调节ADC转换时间估计是不行的,试试延时呢?用软延时的方式

网友E:
你PWM触发才ADC采集的,这数据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咋还需要延时呢?

网友F:
楼主可以自己通过逻辑判断,前多少时间的数据不要就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不支持ADC启动转换时间的操作吧

网友H:
直接抛弃不想要的数据不就好了么

网友I:
这估计得找FAE或者官方的ADC方面的资料,看看了

网友J:
你加个判断就好了吧,就是在xx范围之内的数据才有效,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K:
PWM多触发几次在开启ADC不就行了。

网友L:
这要求有点奇怪呦。用软件实现吧。

网友M:
可以用RTOS实现,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N:
程序里加个判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