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去耦电容器的选型,计算以及去耦半径介绍

楼主(2022-12-22):
作为一名硬件工程师,肯定知道去耦电容器这个名词,它是用于电子电路中以平滑电源波动并减少电气噪声对敏感元件的影响。它们通常连接在电源和地之间,靠近它们去耦的组件的电源引脚。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要有效地使用去耦电容器,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重要的是要考虑以下因素:
1.电容值:去耦电容器的电容值应根据组件吸收的电流量来选择。更大的电容器将能够提供更大的电流,但在高频下也会具有更大的阻抗。通常建议使用具有不同电容值的电容器组合,较大的电容器在低频时提供低阻抗电源,而较小的电容器在高频时提供低阻抗电源。
2.ESR(等效串联电阻):电容器的ESR是指电容器内部导体和介质材料的电阻。具有较低ESR的电容器将能够更快地提供电流并且在高频下具有较低的阻抗。
3.电容放置:重要的是将去耦电容器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它们去耦的组件的电源引脚的位置。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电源走线的长度,从而可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量和电压降。
4.旁路:除了使用去耦电容外,使用旁路电容滤除特定频段通常会有帮助。例如,一个值为1nF和ESR为几欧姆的电容器可用于滤除高频噪声,而一个值为100µF和ESR为几欧姆的电容器可用于滤除高频噪声低频噪声。
总的来说,使用去耦电容器可以通过减少电源波动和电气噪声的影响来帮助提高电子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了结了去耦电容器的选型后,如何计算去耦电容器的值呢?有几种方法可以确定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器的值。一种方法是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C=I*t/V
其中:
C是以法拉(F)为单位的所需电容
I是组件吸收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
t是电容器提供电流所需的最长时间,以秒(s)为单位
V是电容器可接受的最大电压降,单位为伏特(V)
例如,如果一个组件预计消耗1A的最大电流,则电容器提供电流所需的最长时间为10µs,电容器两端可接受的最大电压降为50mV,则所需电容为:
C=1A*10µs/50mV=200µF
需要注意的是该公式可作为选择去耦电容值的选择,但不能代替仔细的分析和实验。电容器的实际值将取决于电路的具体要求以及它们去耦的组件。当然了选择电容值时,考虑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建议使用低ESR的电容器,尤其是在高频时。最后,结合使用具有不同电容值和ESR的电容器通常有助于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提供低阻抗电源。这可以通过混合使用陶瓷、钽和电解电容器来实现。
最后再说一下电容器的去耦半径,很多人对去耦半径比较陌生,只知道电容要距离被保护器件近,其实去耦半径是指电容器与其去耦元件之间的距离。通常,去耦半径应尽可能小,以尽量减少电源走线的长度并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电压降。重要的是将去耦电容器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它们去耦的组件的电源引脚的位置。这可以通过将电容器物理连接到组件或通过布线电源走线使其尽可能短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多个去耦电容器以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提供低阻抗电源。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仔细考虑电容器的放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去耦半径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效率。

总的来说,电容器的去耦半径是设计电子电路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会显着影响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

多谢楼主不懈的分享,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