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HC32F002 位 读取

楼主(2022-12-22):
HC32F002_DDL_Rev1.0.1
GPIO.h
#define GPIO_PB05_READ()               REG_READBITS(GPIOB->IN, GPIO_PIN_05)
=====================================================
程序代码如下
boolean_t VOLB;
VOLB=GPIO_PB05_READ();

当PB05为HI 时  VOLB传回0x20
不应该是传回1吗?

读位 啥变成 字节

网友A:
为了编译后的代码尺寸小。你可以试试返加0、1 与返回0,非0的代码大小有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编译后的代码尺寸小。你可以试试返加0、1 与返回0,非0的代码大小有多少差别。 ...

是这意思吗?
VOLB=(GPIO_PB05_READ()&0X20);
if(VOLB==0)
        {
                oldstate2=255;
        }
if((VOLB!=0)&(oldstate2==255))
        {
                LPUART_Transmit(LPUART0, FUN00[5], 5, 0xFFFFFF);
                oldstate2=0;
        }
我想知道这个函式库是否有问题
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B:
没有错,32位机,包括STM32,读位的库函数都是这样。判断时不用布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错,32位机,包括STM32,读位的库函数都是这样。判断时不用布尔

明白了
DPS1 =GPIO_PD04_READ();
DPS2 =GPIO_PD05_READ();
DPSW =GPIO_PORTD_READ();

位读取 有MASK 一样回传字节

网友C:
怎么会呢 你定义的就是布尔型变量 不会出现字节型的结果啊

网友D:
感觉数据类型不匹配  给布尔赋值任何不为零的字节都是真

网友E:
读取位值的库函数都是这样的 不要使用布尔型变量

网友F:
通过位进行读取吧  不要是用这种布尔变量 不准确的

网友G:
这种变量的形式使用的不是很好 最好不用布尔型

网友H:
请问DPS1和DPS2都是什么种类的数据类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