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常见二极管种类介绍以及特性参数讲解

楼主:
#申请原创#
二极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电子元件,它的基本作用是只允许电流沿一个方向流过它。它由两层半导体材料组成,一层带正电,另一层带负电。当以正确的方向在二极管两端施加电压时,该电压允许电流流过二极管。但是,如果以相反方向施加电压,则二极管会阻止电流流动。二极管的主要功能是充当电流的单向阀。这使得它可用于保护电路免受电压尖峰的影响以及将交流电(AC)转换为直流电(DC)。二极管还用于检测电压的存在并控制电路中的电流。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每一种都有其特定的特性和用途。一些常见类型的二极管包括整流二极管、齐纳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LED)。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几种常见二极管的功能:
整流二极管:这些二极管用于将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它们通常用于电源,例如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中的电源。
齐纳二极管:这些二极管设计用于在电压超过特定阈值(称为“齐纳电压”)时允许电流反向流过它们。它们用于调节电路中的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影响,并提供参考电压。
发光二极管(LED):这些二极管由半导体材料制成,在施加电流时会发光。它们用于各种应用,包括显示器、指示器和照明。
除了这些类型的二极管外,还有许多其他用于特定目的的专用二极管,例如对光敏感并可用于感测或检测光的光电二极管,以及用于改变电路的电容。
总体而言,二极管在各种电子电路和设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许多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二极管的种类,接下来就介绍一下二极管的关键特性参数,这几个关键参数用于描述二极管的特性和性能。一些最重要的参数包括:
正向电压降:这是二极管正向传导电流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降。它通常以伏特(V)为单位指定,并且通常是一个很小的值,对于大多数二极管而言大约为0.2至1.5V。
反向击穿电压:这是二极管开始反向传导电流的电压。它也被称为齐纳二极管的“齐纳电压”。
正向电流额定值:这是二极管在正向可以安全导通的最大电流量。超过此额定值会导致二极管过热并可能发生故障。
反向电流额定值:这是二极管在反向可以安全通过的最大电流量。它通常远低于正向额定电流。
结电容:这是二极管p-n结的电容,它可以影响二极管在高频电路中的性能。
反向恢复时间:这是在去除反向电压后,二极管停止反向传导电流所需的时间。它在某些类型的电路中很重要,例如开关电源。
温度系数:这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随温度的变化。在为电路选择二极管时考虑温度系数很重要,因为二极管的性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反向漏电流:这是二极管处于“关断”状态时反向流过二极管的电流量。它通常是一个非常小的值,但在某些类型的电路中可能很重要,例如高阻抗电路。
等效串联电阻:这是二极管正向的等效串联电阻,它会影响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降和二极管中的功耗。
额定功率:这是二极管可以安全处理的最大功率。在为特定应用选择二极管时,务必要考虑二极管的功率处理能力,因为超过此额定值会导致二极管失效。

这些只是用于描述二极管特性和性能的众多参数中的一小部分。对特定二极管重要的特定参数将取决于其预期应用和使用它的电路的要求。

网友A(2023-02-05):
学习了,感谢分享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