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2K64 串口2发不出数据来的

楼主(2022-12-22):
用示波器查看没有波形输出,但是已经进入发生中断程序了

楼主:
S2CON = 0x1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4; //启动定时器
        //IE2 = 0x0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S2BUF = 0x5a; //发送测试数据

网友A:
IO模式配置没?

网友B:
去下载官方提供的范例程序
STC8H8K64U和STC8G2K系列是通用的

网友C:
楼主直接测试官方例程吧,直接下载HEX文件就可以测试了,串口2中断收发。

网友D:
跑官方例子试试。

网友D:
如果官方例子都不行,就是管脚搞错了。

网友E:
肯定是管脚复用没设置好

网友F:
1、IO模式需要配置成准双向或者加外部上拉电阻,开启内部上拉电阻也行
2、如果是端口复用的需要注意是否配置到了正确的IO上

网友G:
多半是管脚配置错了

楼主(2023-03-02):
好久没有上线了问题解决了,是一个TX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https://blog.csdn.net/shuiyue51/article/details/116113301
STC的说明书没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上线了问题解决了,是一个TX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https://blog.csdn.net/shuiyue51/article/details/1 ...

可以从参考这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