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UG51系列 GPIO翻转

楼主(2022-12-22):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File Function: MUG51 GPIO toggle demo code
//***********************************************************************************************************
#include "MUG51.h"

//----------------------------------------------------------------------------------------------//
void main (void)
{
/* As defaut all multi function define as GPIO */
    GPIO_SetMode(Port1,BIT0|BIT5|BIT7,GPIO_MODE_QUASI);
    GPIO_SetMode(Port4,BIT0|BIT1,GPIO_MODE_PUSHPULL);
  while(1)
  {
    P1 = ~P1;
    P4 = ~P4;
    Timer2_Delay100ms(2);
  }
}

楼主:
提供了相关操作库函数,非常棒,51也用上库函数了。

楼主:
void GPIO_SetMode(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PinMask, unsigned char u8Mode);
void GPIO_Pull_Enable(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PinMask, unsigned char u8PullMode);
void GPIO_Pull_Disable(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PinMask, unsigned char u8PullMode);
void GPIO_SchmittTrigger(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PinMask, unsigned char u8SStauts);
void GPIO_SlewRate(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PinMask, unsigned char u8SStauts);
void GPIO_AutoReturnHigh(unsigned char u8Port, unsigned char u8RTtime);

网友A:
看来真是越来越经典,越来越简化啦

网友B:
51就是好用,我就是学51入门的。

网友C:
51确实如果用库函数那就更加简单更方便开发

网友D:
51的IO操作能力比较灵活,比ARM的更好实现单位操作。

网友E:
51是入门级的但是是实用的,操作简单但是实现的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F:
简单不代表不实用,51用上库函数确实更好了

网友G(2023-05-14):
你见过的MCU最高GPIO翻转频率是多少?

网友:
有谁测试过MUG51 GPIO翻转速度

网友H:
GPIO口的最大输出速度?

网友I:
怎么提升gpio模拟spi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