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2-22):
最大的区别 就是 采电流,需要合金采样电阻,毫欧级别,需要带颗运放 放到到合适的电压进MCU
电压采样,多颗电阻分压,得到合适的电压进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 就是 采电流,需要合金采样电阻,毫欧级别,需要带颗运放 放到到合适的电压进MCU
电压采样,多 ...

我看很多也是用的碳膜电阻哈  采样电流 120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也是用的碳膜电阻哈  采样电流 1206的

主要还是根据I*I*R功率公式来判断用什么电阻。一般大电流就要用合金的。

网友C:
就你的图纸上看,你说的好像是对的。
但你说的采样其实电路设计上叫“取样”!电压取样要求取样回路中的等效电阻不影响后期测量的精度,例如你的ADC输入电阻是10k,则你的取样回路等效到ADC这里的电阻要远远小于10k,就像你的电路这里是1K左右就不行,影响测量精度。
同理,电流取样回路要求你的取样不能影响原来电路的特性,那你就必须特别小,其输入阻抗可以。
都需要根据电路的阻抗计算实际需要的取样电阻(不叫采样)。

网友D:
感觉楼主什么都能问,话题千奇百怪;
是楼主自己是工程师,还是楼主公司根本没有工程师?
挺有才的,光提问题看坛友回答就能把产品搞出来了。

网友E:
传感方式不同而已,对于ADC来说没区别,都是将一个电压信号转成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什么都能问,话题千奇百怪;
是楼主自己是工程师,还是楼主公司根本没有工程师?
挺有才的,光提问 ...

大聪明  听我说  谢谢你

网友F:
对于ADC输入信号而言都是电压信号,所以无论是采电压还是采电流都要将原信号转换为ADC芯片输入范围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