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FOC正弦无感工业风机控制器

楼主(2022-12-22):
在查阅凌鸥官方方案时,突然发现FOC正弦无感工业风机控制器这个方案,请问有相关控制器方案嘛?此方案选用的哪一款MCU?

网友A:
1、硬件低压高压方案参考我们的demo原理图即可,在上面进行删减,软件可以使用论坛上的培训例程,如果风机功能不多可以选择我们03系列,037,034D,034DO等。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2、如果用于学习可以使用LKS081或者LKS08x系列芯片都可以,资料全,教学都有以081为例,这样学习的时候会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件低压高压方案参考我们的demo原理图即可,在上面进行删减,软件可以使用论坛上的培训例程,如果风机 ...

好的,谢谢!我先参考咱们的03系列demo看一下,过程中有问题再跟您沟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参考咱们的03系列demo看一下,过程中有问题再跟您沟通

好的,随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