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栈满溢出怎么处理

楼主(2022-12-22):
默认的起始位置为0x20020000~0x20023FFF。但实际工程中占用为0x20023b24,工程出现溢出。

网友A:
16k的栈你是不是弄错了,优化优化程序

楼主(点评):
感谢回答,局部变量比较多,编译出来就有这么多

网友B:
改启动文件中栈大小,片子不够用就自己优化程序,改小的地方小,改大的地方大。
还有魔术棒里开那个编译优化等级,好像也可以减少一点。

网友C:
在启动文件中修改栈的大小

网友D(2023-01-28):
精简代码 少用大的数组以及全局变量

网友E:
堆栈溢出在编译的时候是会报错的吧

网友F:
这个占用的太大了 楼主还是好好检查代码吧

网友G:
精简代码 这么大还不够用 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H:
栈中的变量太多了。

网友I:
程序本身有bug吧

网友J:
建议不用的尽量设成null以便回收,多用局部变量,少用成员变量。

网友K:
这个代码还能正常运行?死机了吧。

网友L:
一、加大堆栈空间。二、减少堆栈使用的深度。

网友M:
用堆空间,所有指针、内存都从堆上分配

网友N(2023-03-09):
这个需要优化程序了。

网友O:
减少栈空间的需求,不要定义占用内存较多的变量

网友P:
堆栈的大小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Q:
函数参数中不要传递:大型结构、联合对象,应该使用引用或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网友R:
将一个多局部变量的函数拆分为多个,用指针和STL来替代数据量大的变量

网友K:
如果不使用的变量,一定要回收的。

网友S:
栈溢出一般和操作指针有关系

网友T:
修改编译配置,增大栈空间

网友U: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V:
修改栈区空间大小

网友W:
避免不必要的嵌套、频繁调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