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PWM通过串口指令调节风扇转速

楼主(2022-12-22):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1 $
* $Date: 19/07/24 8:14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Mini51 PWM Channel 0 (P2.2) to control 4-wire PWM fan speed
*           and use Timer 0 external capture pin (P3.2) to detect fan speed
*           in RPM
*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ni51Series.h"

/*---------------------------------------------------------------------------*/
/* Define                                                                    */
/*---------------------------------------------------------------------------*/
#define Fan_Pole        4

/*---------------------------------------------------------------------------*/
/* Global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DetectFlag;
uint8_t g_u8PWMDuty;

/*---------------------------------------------------------------------------*/
/* Function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TMR0_Init(void);
void PWM_Init(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m_second);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_FanRPM;

    /* Stop Timer 0 */
    TIMER_Stop(TIMER0);

    /* Calculate RPM = (Timer 0 Clock Source Frequency / (Fan_Pole * Timer 0 Capture Value)) * 60 */
    u32_FanRPM = (22118400 / (Fan_Pole *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0))) * 60;
    printf("%d RPM.\n", u32_FanRPM);

    /* Clear Timer 0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0);

    /* Set Detect done flag*/
    g_u8DetectFlag = 1;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

    /* Enable Timer 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Enable Timer 1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Timer 0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 Select Timer 1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_S_HIRC, 0);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CLK,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TXD */
    SYS->P1_MFP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 (SYS_MFP_P12_RXD | SYS_MFP_P13_TXD);

    /* Set P3 multi function pin for Timer 0 capture pin */
    SYS->P3_MFP = (SYS->P3_MFP & ~SYS_MFP_P32_Msk) | SYS_MFP_P32_T0EX;

    /* Set P2 multi function pin for PWM Channel 0 pin */
    SYS->P2_MFP = (SYS->P2_MFP & ~SYS_MFP_P22_Msk) | SYS_MFP_P22_PWM0;
}

void UART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_RST);

    /* Configure UART and set UART Baudrate */
    UART_Open(UART, 115200);
}

void TMR0_Init(void)
{
    /*---------------------------------------------------------------------------------------------------------*/
    /* Init Timer 0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TMR0_RST);

    /* Give a dummy target frequency here. Will over write capture resolution with macro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000);

    /* Update prescale to set proper resolution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

    /* Set compare value as large as possible, so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counter overrun too frequently */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

    /* Configure Timer 0 trigger counting mode and level change trigger.
             The high to low transition on Timer 0 external capture pin is detected to reset TDR as 0
             and then starts counting, while low to high transition stops counting. */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0, TIMER_CAPTURE_TRIGGER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THEN_RISING_EDGE);

    /* Enable T0EX debounce function */
    TIMER0->TEXCON |= TIMER_TEXCON_TEXDB_Msk;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void PWM_Init(void)
{
    /*---------------------------------------------------------------------------------------------------------*/
    /* Init PWM Channel 0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PWM_RST);

    /* Set PWM Channel 0 frequency to 25 kHz and initial duty 100%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0, 25000, 100);

    /* Enable PWM Channel 0 output */
    PWM_EnableOutput(PWM, BIT0);
}

void Delay_mS(uint32_t m_second)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m_second; i++)
    {
        TIMER_Delay(TIMER1, 1000);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8Actio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for printf */
    UART_Init();

    /* Init Timer 0 */
    TMR0_Init();

    /* Init PWM Channel 0 */
    PWM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4-wire PWM Fan Control Sample Code                           |\n");
    printf("|    Use PWM Channel 0 to control fan speed                       |\n");
    printf("|    and use Timer 0 Capture mode to detect fan speed in RPM.     |\n");
    printf("|    Please connect PWM Channel 0 (P2.2) to fan control pin       |\n");
    printf("|    and connect Timer 0 external capture pin (P3.2) to fan       |\n");
    printf("|    sense pin.                                                   |\n");
    printf("+-----------------------------------------------------------------+\n");

    /* Test maximum fan speed */
    /* Start PWM Channel 0 */
    PWM_Start(PWM, BIT0);
    /* Wait 3 seconds */
    Delay_mS(3000);
    /* Start Timer 0 to detect the time which fan takes when rotating one round */
    g_u8DetectFlag = 0;
    printf("The maximum fan speed is ");
    TIMER_Start(TIMER0);

    while (!g_u8DetectFlag);

    /* Test maximum fan speed */
    /* Force PWM Channel 0 output low */
    PWM->PHCHG = PWM->PHCHGNXT & ~(PWM_PHCHGNXT_PWM0_Msk | PWM_PHCHGNXT_D0_Msk);
    /* Wait 3 seconds */
    Delay_mS(3000);
    /* Start Timer 0 to detect the time which fan takes when rotating one round */
    g_u8DetectFlag = 0;
    printf("The mimimum fan speed is ");
    TIMER_Start(TIMER0);

    while (!g_u8DetectFlag);

    /* Current PWM duty */
    g_u8PWMDuty = 60;

    while (1)
    {
        printf("\n\nCurrent PWM duty is %d%%, please enter your action.\n", g_u8PWMDuty);
        printf("(1: Increase 10%%; 2: Increase 1%%; 3: Decrease 10%%; 4: Decrease 1%%)\n");
        u8Action = getchar();
        printf("%c\n", u8Action);

        switch (u8Action)
        {
            case '1':
            {
                /* Increase PWM duty 10% */
                (g_u8PWMDuty > 90) ? (g_u8PWMDuty = 100) : (g_u8PWMDuty += 10);

                break;
            }

            case '2':
            {
                /* Increase PWM duty 1% */
                (g_u8PWMDuty > 99) ? (g_u8PWMDuty = 100) : (g_u8PWMDuty++);

                break;
            }

            case '3':
            {
                /* Decrease PWM duty 10% */
                (g_u8PWMDuty < 10) ? (g_u8PWMDuty = 0) : (g_u8PWMDuty -= 10);

                break;
            }

            case '4':
            {
                /* Decrease PWM duty 1% */
                (g_u8PWMDuty < 1) ? (g_u8PWMDuty = 0) : (g_u8PWMDuty--);

                break;
            }

            default:
            {
                continue;
            }
        }

        /* Set PWM Channel 0 frequency and duty */
        if (g_u8PWMDuty > 0)
        {
            PWM->PHCHG |= PWM_PHCHGNXT_PWM0_Msk;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 0, 25000, g_u8PWMDuty);
        }
        else
            PWM->PHCHG = PWM->PHCHGNXT & ~(PWM_PHCHGNXT_PWM0_Msk | PWM_PHCHGNXT_D0_Msk);

        /* Wait 3 seconds */
        printf("Changing... ");
        Delay_mS(3000);
        /* Start Timer 0 to detect the time which fan takes when rotating one round */
        g_u8DetectFlag = 0;
        printf("Current fan speed is ");
        TIMER_Start(TIMER0);

        while (!g_u8DetectFlag);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PWM调节还是挺好的。

网友B:
随之知识的还不断深入还是感觉自己学习使用出来的比较少,PWM经典电压调节的输出控制

网友C:
修改占空比实现调速。

网友D:
PWM 的功能可实现性还是挺多的

网友E:
PWM修改占空比实现电压调速,非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