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分享一份PID学习资料

楼主(2022-12-22):
(图片)

网友A:
增量式确实是很好的实现方式。只需要相邻的三次误差即可实现PID调节。

网友B:
怎么调定PID是参数呢

网友C:
有相关的源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D:
是否有PID的仿真呢?

网友E:
这个误差是累计的,怎么才能消除误差呢?

网友C:
网上是否相关的调定方式?

网友F:
如果确定要使用的代码正确性?

网友G:
PID中的D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H:
这个PID的增量算法的吗?

网友I:
PID麻烦的是三个参数的调整吧?

网友J:
有相关的开源代码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K(2023-01-28):
对于所谓的位置式,增量式的算法,这两者只是在算法的实现上的存在差异,本质的控制上对于系统控制的影响还是相同,单纯从输入和输出的角度来比较

网友L:
增量式算法,就是所计算出的PID增量的历史累加和

网友M:
所谓增量式PID,它的特点有:

需要输入历史的偏差值;

计算得到的是PID输出增量,因此每一次需要累加历史增量最为当前的PID输出

网友N:
previous02_error := 0  //上上次偏差
previous01_error := 0  //上一次偏差
integral := 0   //积分和
pid_out := 0   //pid增量累加和
//循环
//采样周期为dt
loop:
//setpoint 设定值
//measured_value 反馈值
    error := setpoint − measured_value //计算得到偏差
    proportion := error - previous01_error //计算得到比例输出
    integral := error × dt //计算得到积分累加和
    derivative := (error − 2*previous01_error + previous02_error) / dt //计算得到微分
    pid_delta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derivative //计算得到PID增量
    pid_out := pid_out + pid_delta //计算得到PID输出

    //保存当前的偏差和上一次偏差作为下一次采样所需要的历史偏差
    previous02_error := previous01_error
    previous01_error := error    //保存当前偏差为下一次采样时所需要的历史偏差
    wait(dt) //等待下一次采用
    goto loop

网友O:
推荐个比较完整、系统的PID控制教学视频?

网友P:
神经网络自整定PID真的有效吗?

网友Q:
求教PID参数怎样调整最佳?

网友R:
如何通俗地解释 PID 参数整定?

网友S:
各种PID都讲了一遍

网友T:
pid要学多久

网友U(2023-03-03):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