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12-22):
(无正文)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点评):
谢谢,那么其作用是测试所用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1、有的是为了方便测试时断开电路; 2、有的是为了预留电路的连接; 3、有的是单面板底层走不了线,采用跳线; 4、有的是因为PCB铜箔宽度不够,在原走线上增加跳线来增加过电流能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受教了!

网友B:
也可以做完测试用,例如示波器,或者表笔接地测试夹用.

网友C:
多功能跨接线

网友D:
用来给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子一个夹住的地方。

网友E:
接地的跳线方便示波器夹地线

网友F: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跳线,算专用元件吧;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跳线,定位卡口在上面;这个很明显是在下面,是为形成一个能让鳄鱼夹夹持操作的空间;对于开发板或者需要时常检测校正的系统来说,这是一个很nice的设计,是一个贴心小棉袄设计;但如果在一般板卡上设计这种接地点就不合理了,因为会增加工序,一般就设计成一个可开合焊盘之类的,跳线跨接都不是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需求决定设计的案例。

网友G:
从原理图命名TP来看,主要用于测试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原理图命名TP来看,主要用于测试目的。

已经了解了,谢谢各位坛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