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带SLCD屏驱动的低功耗单片机MM32L0130

楼主(2022-12-23):
SLCD是LCD的一个高档衍生品种,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工业级的液晶面板,使用寿命长达6万小时。SLCD是一个完整的拼接显示单元,既能单独作为显示器使用,又可以拼接成超大屏幕使用。

灵动微MM32L0130系列MCU具有片上SLCD液晶显示控制器,SLCD驱动器是用于单色无源液晶显示器(SLCD)的数字驱动器,具有多达8个公共端和多达63个分段端,SLCD引脚最多为64个,因此最多可驱动240(60x4)或448(56x8)个段码。驱动段码的最终数量由产品规格书中设备引脚的数目决定。

低功耗单片机MM32L0130采用M0+的32位微控制器,工作频率高达48兆赫兹,内置64KBFlash,8KBSRAM的高速存储器,内置段码式液晶驱动SLCD,可驱动8x36或4x40个段码,支持COM和SEG引脚重映射,占空比、偏压、帧率和对比度等灵活可调,内置电荷泵可实现在电压下降时依然保持液晶屏清晰,提供LQFP64和LQFP48封装。

SLCD主要特征
-显示帧率灵活控制
-兼容APB接口
-支持静态、1/2、1/3、1/4、1/6和1/8占空比
-支持1/2、1/3和1/4偏置电压设置
-为了存储显示数据,内置了16*32bit显示数据寄存器
-通过软件来调整SLCD输出电压,来调节对比度
-外围电路简单,不需要模拟器件支持
1)内嵌电容升压器来得到比电源电压更高而且不受其影响的SLCD驱动电压。升压器产生的SLCD驱动电压范围可调,可以匹配支持3V或者5V的LCD屏幕。
2)SLCD驱动电源可以通过软件来选择内部电源或外部电源。
3)可以选择使用内嵌电容分压器对SLCD驱动电压进行分压,得到驱动电压的中间值(VLCDrail1,VLCDrail2,VLCDrail3,VLCDrail4)

网友A(2023-02-06):
真没用过SLCD这屏,也不知道长啥样

网友B:
看你介绍的,好像是类似于LED的拼接屏?

网友C:
这个SLCD是属于什么屏幕?断码屏么?

网友D:
这种屏幕一般都针对什么场合的应用啊?

网友E:
我还是觉得LCD比较好用,驱动起来也不麻烦

网友F:
这屏是不是单色系的啊,不是彩屏那种吧

网友G:
这种驱动器我还真没用过,用OLED或者LCD用的比较多

网友H:
还能调节对比度,这就可以做灰度处理了吧

网友I:
看着很高大上啊,可以分压的话,就可以显示不一样的内容了

网友J:
话说,这种屏是不是可以用在额温枪这种产品之上啊

网友K(2023-03-09):
SLCD是什么屏幕?

网友L:
这是单色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