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ndSDK使用测评

楼主(2022-12-23):
一、前言:
非常感谢极术社区和灵动微电子开展的MM32F5270开发板试用申请活动,能够让我有幸接触MM32F5F5270开发板,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个人非常喜欢这款高性能的物联网开发板。感谢美林**在物联网学习技术群发了试用申请的链接,同时也非常感谢社区的大佬帮忙解答疑问。

二、开发板资料介绍
Plus-F5270,据灵动微电子市场总监王维介绍,MM32F5系列采用Armv8-M Mainline架构,全系配置安谋科技“星辰”STAR-MC1处理器,在架构和外设设计上做了多处创新,能够适应工业、IoT、汽车等多种高端市场。
完整的生态配套:灵动微电子同步发布了配套的新软件和硬件的平台和开发工具,以提供给用户更全面的开发和评估的体验。
开发板功能示意图:

4KB L1 I-Cache,4KB L1 D-Cache
多达 256KB 内置 Flash
多达 192KB 内置 RAM(包括 32KB ITCM、32KB DTCM 和 128KB System RAM)
内置 QSPI 接口,支持程序在线执行(eXecute-in-Place,XIP)
内置 FSMC 并行存储器接口
2 个 12 位 SAR ADC,采样率高达 3MSPS,配置最高 24 个外部通道,支持最高 256 倍硬件过采样
2 个 12 位 DAC、3 个比较器
7 个 16 位定时器、2 个 32 位定时器
8 个 UART 接口(包含1 个 LPUART)、3 个 SPI 接口、3 个 I2S 接口、2 个 I2C 接口
1 个 USB OTG 全速接口
2 个 FlexCAN 接口
部分型号配置 10M/100M 以太网控制器
支持的温度范围为 -40℃ - 105 ℃
提供 LQFP144、LQFP100 和 LQFP64封装
三、开箱之初体验
em…提供的套件足以玩转开发板,不过有一说一这块板子的体积应该是我用过的第三个大体量的家伙,属实被震惊到了,确实比树莓派和arduino大。

Plus-F5270开发板 1块
创芯工坊PWLINK2(DAP) 1个
母对母杜邦线 12条
USB Type-C数据线 1条
开发板说明页 1张

四、开发环境搭建
萌新小伙伴可以按照我的顺序来安装开发环境逐步上手,大佬们请随意,_

系统:win10
ide: 免费注册地址:免费注册地址V5.37,下载下来使用社区提供的序列号注册一个社区版本即可,42B2L-JM9GY-LHN8C。不会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个博文,感谢原文博主。安装idea具体步骤。有大聪明说,那我能不能直接下载,安装,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不**的版本用着多少有点怪异。直接下载
设备支持包:官网下载,文件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缩,尔后找到“MindMotion.MM32F5277E_DFP.0.0.7.pack”点击安装,如下图:

mdk,下载之前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下载操作。官网地址,这个是本次测评的重要参与者。关于mdk的操作,就不赘述了,官网的视频有讲解,不会的小伙伴可以去查看一下,很简单。
五、配置与烧录
usb接口供电,烧录器进行程序烧录。大聪明可以直接使用烧录器接线供电和程序烧录。

1、先给板子上电,完成开机自检测。板子通电后会有提示音乐和跑马灯的效果,很炫。

2、程序烧录器我这边是接了4根线,分别是RST,SWCLK,SWDIO,GND。位置如下图:

3、Keil5配置
在Keil5中载入工程后,点击魔法棒,选择如下图选项;接着点击后面的设置按钮,继续选择CMSIS-DAP这个选项,具体见第二张图:

一定要点击确认按钮,这样就完成了设备烧录的设置。

六、例程开发
1、串口通信(HelloWord)
2、GPIO输入-案件检测
3、adc_basic

代码1

/*
* Copyright 2021 MindMoti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board_init.h"

/*
* Macros.
*/

/*
* Variables.
*/

/*
* Declerations.
*/

/*
*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BOARD_Init();

    printf("hello, world\r\n");

    while (1)
    {
        ch = getchar();
        putchar(ch);
    }
}

/* EOF. */

代码2

/*
* Copyright 2021 MindMoti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_init.h"

/*
* Definitions.
*/

/*
* Variables.
*/

/*
* Declerations.
*/

/*
*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printf("\r\ngpio_basic example.\r\n");

    while (1)
    {
        if ( GPIO_ReadInDataBit(BOARD_KEY0_GPIO_PORT, BOARD_KEY0_GPIO_PIN) ) /* key is no pressed. */
        {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1u); /* led off.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0u); /* led on. */
        }
        else /* key is pressed. */
        {
            GPIO_WriteBit(BOARD_LED0_GPIO_PORT, BOARD_LED0_GPIO_PIN, 0u); /* led on. */
            GPIO_WriteBit(BOARD_LED1_GPIO_PORT, BOARD_LED1_GPIO_PIN, 1u); /* led off. */
        }
    }
}

/* EOF. */

代码3

/*
* Copyright 2021 MindMoti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_init.h"

/*
* Definitions.
*/

/*
* Variables.
*/

/*
* Declerations.
*/
void     app_adc_init(void);
uint32_t app_adc_run_conv(void);

/*
*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printf("adc_basic example.\r\n");
    app_adc_init();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the conversion.\r\n");
    ADC_DoAutoCalib(BOARD_ADC_PORT); /* get calibration factors using hardware self-calibration. */

    while (1)
    {
        /* type any key into the terminal to trigger the conversion. */
        getchar();

        /* satrt the one channel conversion. */
        printf("app_adc_run_conv() start...\r\n");
        printf("adc_val= %u\r\n", (unsigned)app_adc_run_conv());
        printf("app_adc_run_conv() done.\r\n\r\n");
    }
}

/* setup the adc converter, and prepare a regular conversion sequence with only one channel in. */
void app_adc_init(void)
{
    /* pins and clock are already in the pin_init.c and clock_init.c. */

    /* setup the converter. */
    ADC_Init_Type adc_init;
    adc_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Alt0;
    adc_init.ConvMode = ADC_ConvMode_SingleSlot;
    adc_init.Align = ADC_Align_Right;
    adc_init.SingleDiffMode = ADC_SingleDiffConvMode_SingleEnd; /* single-ended channel conversion mode. */
    adc_init.SingleVolt = ADC_SingleConvVref_Internal;  /*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the reference voltage for single-ended conversion. */
    ADC_Init(BOARD_ADC_PORT, &adc_init);

    ADC_Enable(BOARD_ADC_PORT, true); /* power on the converter. */

    /* setup the sequence, a fixed channel 0 conversion. */
    ADC_EnableSeqSlotFixed(BOARD_ADC_PORT, BOARD_ADC_SLOT_MASK, ADC_SeqFixedDirection_LowFirst);

    /* set channel sample time. */
    ADC_SetChnSampleTime(BOARD_ADC_PORT, BOARD_ADC_CHN_NUM, ADC_SampleTime_Alt7);
}

/* software tirgger the adc converter and start the sequence conversion. */
uint32_t app_adc_run_conv(void)
{
    uint32_t data;
    uint32_t flags;
    uint32_t adc_channel; /* keep the actual hardware conversion channel number. */

    /* software tirgger the conversion. */
    ADC_DoSwTrigger(BOARD_ADC_PORT, true);

    /* wait while the conversion is ongoing. */
    while( 0u == (ADC_GetStatus(BOARD_ADC_PORT) & ADC_STATUS_CONV_SEQ_DONE) )
    {}

    ADC_ClearStatus(BOARD_ADC_PORT, ADC_STATUS_CONV_SEQ_DONE);

    data = ADC_GetChnConvResult(BOARD_ADC_PORT, &adc_channel, &flags);

    if (0u == (flags & ADC_CONV_RESULT_FLAG_VALID) )
    {
        data = 0u; /* the data is unavailable when the VALID flag is not on. */
    }

    return data;
}

/* E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