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winavr编译通过不了,求大神帮忙编译一下,谢谢

楼主(2022-12-23):
winavr编译通过不了,求大神帮忙编译一下,谢谢

网友A:
把makefile文件中的../1wire2way.c改成./1wire2way.c,就是本目录下,
或者把1wire2way.c放到上一级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akefile文件中的../1wire2way.c改成./1wire2way.c,就是本目录下,
或者把1wire2way.c放到上一级目录 ...

厉害厉害
还有个问题,这么atmega324p不好找,没有资料,我想换成别的或者用别的什么可以替代吗,代码都需要改哪里呢?

@sjnh :不知道51单片机能不能实现,代码也不是很多就是要驱动一块4*20的lcd液晶屏
@sjnh :感谢,那我能不能把代码移植到现在流行的单片机呢?
已经10几年没用at的单片机了,不知道那个能替换,不过真要替换,别用他家的了,自从09年涨价后在国内已经被排除了

网友B:
我有个老产品是用tiny13a,有编译器,编译了一下。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324p

Program:    5542 bytes (16.9%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349 bytes (17.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rom:5542
ram:349
照着这个找别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