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很少人用STM32F3

楼主(2022-12-23):
这么靓的芯片都不用,貌似大家都是跟着F103和F407开发版走

网友A(2023-02-27):
这芯片好像性能还很强的样子呢

网友B:
属实,低端点就F103,高端点就F407

网友C:
真就这样,F3的用的真是不多

网友D:
一般F3是不是都应用在电机方面呢

网友E:
这芯片也没啥特点吧,性能 不如F4,控制性价比还不如F1

网友F:
可能是应用场合不一样吧,一般都是F4和F1的比较多

网友G:
对啊,都是根据开发板走的嘛,大家用啥比较多,就都用喽

网友H:
这芯片也没见得有多靓哦

网友I:
F3现在是不是都没啥人用了,市面上都少了

网友J:
F4性价比多高啊,既能控制,又能跑一些数据处理的算法

网友K:
中间定位有点尴尬

网友L(2024-05-16):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M: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N: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O: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P: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Q: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R: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S:
多个电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