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有没有IEC 60730_CLASSB软件库吗?

楼主(2022-12-23):
产品需要过认证测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这是什么认证啊?

网友B:
没有吧,这个IEC是啥啊?

网友C:
这是要做代码认证安全方面的认证?

网友D:
航顺估计没有吧

网友E:
话说,这种认证安全是怎么测试啊?去检测机构看能否获取到你的固件?

网友F:
其实你要是用加密的芯片或者烧录器是不是就能过这个认证了?

网友G:
还没听说航顺有这方面的软件库

网友H:
你得去咨询一下代理商了,或者是技术支持才行

网友I:
应该没有吧,航顺的MCU好像没提到过安全方面吧

网友J:
你让认证公司提供给你这个软件库呢?还是说,代码里嵌入这个软件库就可以通过认证了?

网友K(2023-02-16):

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我没有直接了解航顺公司是否有IEC 60730_CLASSB软件库。但是,IEC 60730是欧洲标准委员会制定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标准,而IEC 60730_CLASSB是该标准的一部分,涉及控制器的软件设计和验证。
如果您是在寻找软件库供应商,您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供应商的信息。同时,建议您联系航顺公司的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更具体的信息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