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32F4A0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2-12-23):
各位大佬碰到过同一个GPIO口,ADC1\2与ADC3单元采样回来的值不一样的情况吗?而且ADC1\2读回来的值还随着其他元器件插拔变化,如果用ADC3读取就不会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难道楼主使用的不同的adc通道但是硬件连接是一个引脚?

网友B:
有可能   在切换的时候 还有就是采样率都有影响的

网友C:
有可能因为你 用的是两个不同的通道 在读取结果寄存器的时候出现了混淆

网友D:
两个通道的值相差很多吗  还是说在正常波动范围内

网友E:
有可能时序上有问题  在通道切换的时候做一个延时试试看

网友F:
虽然两个通道用的 一个寄存器 但是结果寄存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