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2系列的MCU,上电过程中GPIO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2-12-23):
GPIO, IO, MCU, gp, pi
刚开始上手新唐的M032系列MCU,硬件设计中遇到一个GPIO状态的问题:
在MCU的VDD电源上电过程中(完成复位前,程序还没开始运行),GPIO是什么状态?高阻输入,输出?
MCU在上电过程中,需要GPIO能给外围电路(LED,继电器之类)确定的电平放置误触发。这要按GPIO的状态来设置上下拉电阻。

网友A:
config可以设定input 或quasi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可以设定input 或quasi mode.

config起作用的时候,MCU已经完成复位了。

网友B:
单片机的普通管脚,在刚上电还没有初始化前都是浮空输入。特殊管脚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普通管脚,在刚上电还没有初始化前都是浮空输入。特殊管脚除外。 ...

浮空输入确实方便电路配置为确定状态。
M032的资料里没看到描述,可能是芯片内部IO的硬件结果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普通管脚,在刚上电还没有初始化前都是浮空输入。特殊管脚除外。 ...

其实一般都认为是高阻状态,其实跟浮空意思差不多

楼主:
按输入高阻来设计硬件了...

网友D:
初始化前都是浮空输入就是高阻状态,可以外接上下拉电阻进行保护设计

网友E:
基本上单片机默认不输出的话都是高阻状态

网友F:
高阻态吧,默认都是高阻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浮空输入确实方便电路配置为确定状态。
M032的资料里没看到描述,可能是芯片内部IO的硬件结果有关。 ...

资料里一定有。寄存器初始值就是,只是你看不明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里一定有。寄存器初始值就是,只是你看不明白而已。

MCU在POR门槛电压前是不工作的,这个电压一般比MCU的正常VDD要低一点。
这段VDD的上升时间内,全靠GPIO本身的结构。如VDD上升到GPIO的上下推管的导通电压时,完全可以出现内部上拉或下拉的状态,还是有驱动力的。
很多低压开启的MOSFET,Vgs=1.5V就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U在POR门槛电压前是不工作的,这个电压一般比MCU的正常VDD要低一点。
这段VDD的上升时间内,全靠GPIO本 ...

你能想到这些很好。很多关键场合对于芯片上电期间端口的状态准确性,稳定性是有要求的。所以芯片设计行业的人早早就已经解决这种问题了。对于应用工程师来说,只需要看寄存器默认值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端口上电过程中是什么状态了。因为对于单片机来说,大家都习惯做成默认高阻,可能厂家编写手册的工程师认为大家都了解这个共识,所以就不会在手册中明确提及。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一位芯片行业的模拟工程师,可以更具体的问他,甚至找他要单片机端口上电过程的仿真数据。
另外,栅极导通电压1.5V已经很高了。。

网友G: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这个上电过程IO电压变化

楼主(2023-12-16):
目前是当高阻输入处理的,也就是悬空,用下拉电阻来配合外围电路确定上电中的IO状态

网友H(2025-09-20):
M032 系列 MCU 在上电过程中,GPIO 一般为浮空输入的高阻状态,特殊管脚除外,复位后可通过配置改变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