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UG51 内部上下拉电阻的使用

楼主(2022-12-23):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2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File Function: MUG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UG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tput mode internal pull high or pull low enable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None.
*/

void main (void)
{
/* Setting Multi function pin setting for GPIO toggle
   * include gipo.c in Common for GPIO mode setting
*/

    MFP_P10_GPIO;
    MFP_P15_GPIO;
    MFP_P17_GPIO;
    MFP_P23_GPIO;
    MFP_P24_GPIO;

    GPIO_SetMode(PORT1, SET_BIT0|SET_BIT5|SET_BIT7,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ORT2, SET_BIT3|SET_BIT4, GPIO_MODE_INPUT);

    GPIO_Pull_Enable(PORT3, SET_BIT0|SET_BIT5|SET_BIT7, PULLUP);
    GPIO_Pull_Enable(PORT2, SET_BIT3|SET_BIT4,PULLDOWN);

    GPIO_Pull_Disable(PORT1, SET_BIT0|SET_BIT5, PULLUP);

    while(1);

}

网友A:
这么给力,不仅有上拉还有下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给力,不仅有上拉还有下拉电阻

不是所有大32位标准单片机都可以设置上下拉电阻嘛?结合实际需要可能还需要自己设计外置的上下拉保护电阻

网友C:
同一个端口可以即使能上拉,又使能下拉吗

网友C:
GPIO_Pull_Enable(PORT3, SET_BIT0|SET_BIT5|SET_BIT7, PULLUP);
这一句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PORT1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端口可以即使能上拉,又使能下拉吗

应该不可以上下拉吧,这个不是单向选择的嘛?

网友E:
新唐做的51库函数跟ARM库函数查不多啊,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端口可以即使能上拉,又使能下拉吗

感觉不可以吧,只能选一个吧

网友G(2023-02-02):
用来输出高电平电流的。

网友H:
上拉电阻就是提高电压准位,即如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输出低于最低电平,就需要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I:
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上下拉 主要作用是单片机在上电晶振起振稳定前,保证IO输出状态稳定,以免发生异常动作

网友J:
cmos芯片输出一般是平衡的,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
需要使用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主要取决于电路系统本身的需要

网友K:
为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L:
加电阻的作用是减少电路干扰

网友L:
用于结果输出的端口根据用途的不同一般加上拉电阻。

网友M:
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10K欧姆的电阻是使用数量最多的拉电阻。

网友O:
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网友P: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端通过对正电源接一个电阻使该信号端暂时维持在高电平,下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端通过对负电源电源接一个电阻使该信号端暂时维持在低电平。

网友Q:
电阻同时起限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阻同时起限流的作用

这里主要用于电位的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端通过对正电源接一个电阻使该信号端暂时维持在高电平,下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 ...

是的,这个理解对,关键是内置了,太贴心了。

网友R(2023-04-18):
MUG51 是一款常见的 8051 架构单片机,其内部集成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可以在编程时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S:
内部上下拉电阻的值通常较大

网友T:
在使用内部上下拉电阻时,需要确保其配置正确,并且注意对不同引脚和特殊功能的适用性和限制。

网友U: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低的电阻值,还需要使用外部电阻或其他外设。

网友V:
GPIO 引脚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为上拉或下拉状态,以实现输入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T:
MUG51 的上拉电阻值约为 30K Ω?

网友W:
可以设置上拉或下拉电阻以确保这些引脚的输入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X:
加电阻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Y:
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看电路系统本身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