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软件复位

楼主(2022-12-23):
N32G030复位调用的那个函数啊,怎么去配置

网友A:
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1-28):
软件复位不需要配置啊 直接调用函数就行

网友C:
调用系统函数就可以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到指定地址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请问 这种复位程序里的地址 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请问程序里的0x5FA这个地址参数可以更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程序里的0x5FA这个地址参数可以更改吗

0x5FA不是地址吧,这个是对SCB->AIRCR寄存器相关位置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