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烧录问题

楼主(2022-12-23):
商家说要用ST llink烧,JLINK不行。但是我STLINK也烧不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用stlink吧

网友B:
你用jlink吧,用STlink估计不行

网友C:
你用的是哪款MCU啊?

网友D:
我觉得你要是用ARM内核的话,除了jlink可以考虑用DAPlink,都是万能的

网友E:
STlink一般不都是支持ST的MCU么?不支持其他MCU啊

网友F:
你还是用jlink吧,现在jlink好像也不贵

网友G:
对,不能用STlink

网友H:
你要烧录哪款MCU啊?针对厂家的仿真器才行的

网友I:
Jlink按理来说是可以的啊,你是用的啥内核MCU

网友J:
按道理STLink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提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K:
是检测不到芯片嘛?还是检测的到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L:
JLINK应该是ARM内核通用的,怎么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M:
感觉你说的是沁恒的MCU呢

网友N:
属实,你只能找原厂了,问问用啥仿真器比较好

网友O:
stlink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