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闭回路控制的直流无刷马达

楼主(2022-12-23):
本方案使用 NuMicro® N76E003 作为系统主芯片,搭配新唐 NCT3605 闸级驱动器实现闭回路控制的直流无刷马达 ( Brushless DC, BLDC ) 系统。
直流无刷马达控制方案采用 N76E003 微控制器作为主控芯片,透过 6 信道的 PWM 功能,产生三个相位 ( U, V, W ) 的占空比讯号至闸极驱动器,再透过闸级驱动器控制 MOS 以驱动马达旋转。系统会先使用 ADC 采样可变电阻的电压决定目标转速,再经由马达内部的传感器回授霍尔讯号计算实际转速,透过闭回路控制的回授补偿,即使负载大小改变也能快速修正回目标转速。

N76E003 是基于 1T 高效能 8051 核心的 8 位微控制器,最高速度可运行至 16 MHz,2.4V 至 5.5V宽电压范围输入,不须外挂 LDO 。N76E003 内建 18 K 字节 Flash ( APROM 及 LDROM 共享,LDROM 最大可设定至 4 K字节 ) 、256 字节 RAM 以及 768 字节 XRAM。N76E003 具有丰富外设,4 组 16 位 Timer、看门狗定时器 ( WDT ) 、唤醒定时器 ( WKT ) 、2 组 UART、 1 组 SPI 、 1 组 I²C 、3 组互补双通道 / 6 组单通道输出 PWM 以及 8 组 12 位的 ADC。

  • 方案特色
    • NuMicro®  1T 8051 系列微控制器,最高可运行至 16 MHz
    • 2.4V 至 5.5V 宽电压范围输入,不须外挂 LDO
    • 支持 6 组单通道 / 3 组互补模式 PWM,控制三相马达
    • 支持 8 组 12 位 ADC,提供高精度的可变电阻电压采样
    • 闭回路控制系统,在外部负载大小改变时能够自动修正回目标转速
    • 闸级驱动器 NCT3605 具有保护功能,能够防止 MOS 上下臂同时导通

网友A:
这个驱动芯片网上没找到有卖的。如果官方天猫店能卖就好了。

网友B:
6 信道的 PWM 功能,产生三个相位 ( U, V, W ) 的占空比信号控制马达,确实芯片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C:
3 组互补双通道 / 6 组单通道输出 PWM 以及 8 组 12 位的 ADC。这个组合控制电机很厉害

网友D:
基于8051的设计开发整体功能以及性价比高

网友E:
N76E003支持两种低功耗模式,一种是空闲模式,一种是掉电模式,从字面意思一看就知道如果要最求最低的功耗,一定是需要使用掉电模式

网友F:
这个在直流无刷BLDC上确实应用挺方便的,直接驱动就可以,设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