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疑问

楼主(2022-12-23):
设计一个LLC电源,做了两台样机,同样的电路一台正常;另一台总是不停的在启动,把BO端、FAULT端都断开按要求开环了,还是不断的重启。用示波器测 CJ431的输入端瞬态相当于开路,输入电压多少就测得有多少电压,一点分压都没有。把431去除,把431的输入端直接接地或接电阻(阻值约为2~10K );则正常启动。现正考虑用别家的431试试。

网友A:
我怀疑不是431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不是431的问题

能具体说说你的想法吗?

@Siderlee :那么请问你为何感觉不是431的问题?
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B:
有具体电路图吗?431输入端是否接了电阻?用于调整电压用,另外是否超过了431调节电流范围?

就是典型的431应用线路,电流没有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