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独立看门狗运行时,SR.RUN不显示1,总是0

楼主(2022-12-24):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如果你指的是在仿真模式下观察IWDT的SR.RUN位,就请在初始化代码中增加一句:
CW_SYSCTRL->DEBUG_f.IWDT = 0; //调试状态下, IWDT 计数器正常计数
就能正常观察到SR的内容。

楼主:
你读到的是1吗? 还是没注意到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指的是在仿真模式下观察IWDT的SR.RUN位,就请在初始化代码中增加一句:
CW_SYSCTRL->DEBUG_f.IWDT =  ...

程序正常运行时,把SR读到一个变量,也没有。

网友B:
请参考附图!

楼主:
非常感谢!给予回复的朋友也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终于搞清楚了:
1.设置 CW_SYSCTRL->DEBUG_f.IWDT=0 后,要停在断点处。如没有断点,则显示调试信息: Unknown stop condition or CPU is running ... 其实并没有停下,但界面上似乎是停下了,被误导了。
2.忙中出乱,把打开 IWDT 的操作时钟程序搞没了。
即有时候是1的原因,有时候是2的原因。非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