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滤波电容的选择很重要,直接你决定信号的输出的稳定

楼主:
背景:今天是阳了之后回来工作的第一天,昨天还躺床上,头晕鼻塞喉咙痛,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马上年底的,想上班挣RMB回家过年。老板昨天发了客户反馈的一个视频,是摇杆往上移动,左右没有动作时候,电脑端X轴却有一定位移,正常情况X一直是128,Y是由128变为0,然而现在问题是,Y变化了,X也变化。

我软件上就改了USB HID与上位机协议对接,并且同时改了一下上位机软件。这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的呢?
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们使用排除法,上位机软件只是接收数据和发一些指令排除,下位机(单片机)软件,我就改了usb部分,ADC部分的数据处理基本不动。至此,软件的问题都排除了。(当然不是因为软件是我设计,硬件是其他人设计我就把问题责任推给硬件)第一版的原理图和PCB也是我设计的,然后我重新发给了另一个同事重新layout。因为原理图没有发给我,我看主板上基本按照我上一版来的,只是板子大小变了,然后再看传感器板子(由于保密性原因不提供照片,我们来看看原理图),

我们先看看这颗霍尔传感器的资料
HX6659是一种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由霍尔传感器、线性放大器和图腾柱输出级组成。它具有低噪声输出,这使得不需要使用外部滤波。它还可以提供更高的温度稳定性和精度。线性霍尔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很广,-40℃ to +105℃, 适用于商业、消费和工业环境。霍尔效应传感器的高灵敏度能准确地跟踪磁通密度的极微弱变化。线性源输出电压由电源电压和磁通密度的变化比例决定。典型操作电流为2.5mA和工作电压范围为2.8伏至6.0伏。裁版是一款可用于超低胶印的产品。三种可用的封装类型为大多数应用提供了磁优化解决方案。封装类型SO是SoT-23(1.1毫米标称高度),SQ是QFN20203(0.5毫米标称高度),一种小型低轮廓表面安装封装,而封装UA是一种用于通孔安装的三引线超迷你SIP。

我们的硬件完全按照规格书中的来了,C1我看了他加了2个电容,估计问题不大,C2他是10pF,问题就出来这里了,因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也是C2=10pF,后来用示波器一看,纹波好大,在厂家的建议下,我设计的时候把C2改成了100nF,问题迎刃而解。而现在他又换回来了。

最后,安排技术员拆掉样机换了一下电容,完美解决!!

滤波电容的选择真的非常重要,太小了,没效果,太大了,信号又没变化,特别是对于AD信号以及脉冲信号的处理。 直接你信号的输出的稳定,
正交编码器信号的我没遇到过,不过有一位网友也有同样遭遇

网友A(2023-01-17):
像这种信号输入的,我一般的经验都是用1nF的电容做滤波,其实,你这个用100nF 在有的场合就大了,一般是用102-103应该就够了。
说到这个我刚好有一个案例,是与你的完全相反,爱普生针式票据打印机机芯的驱动电路,有两个引脚,手册上是标的RST,我习惯性的把它当成复位控制信号,手册上是用的15pF,我想当然的换成了104,后面调试发现打印时只进纸,打印针不动作,检查硬件其它地方都与手册一致,唯一就这里有区别,按手册上换成15pF,一切正常。后面据此去检查软件相关的驱动代码,才发现,原来手册上描述的这两个RST引脚,实质是打印头的同步脉冲信号输入,即它是同步头(分析是每一帧数据的起始头)。后面对比脉冲的波形,其实两个的区别也仅仅只是上升沿不一样,脉宽都相同,但就是这个上升沿导致了信号不同步,所以导致打印时只有走纸的动作,打印针因为丢失了同步头而判断失误(数据错位失效)造成无打印动作。

网友B(2023-05-03):
我也刚好在用这个,现在的手册上是建议用 10nF 了,但是 STM32 ADC 那边读到的数值上下跳 50 左右,换成 100nF 的就只上下跳十几二十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