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USBFS用作cdc_acm虚拟串口

楼主(2022-12-24):
你好!
GD32F305,USBFS用作cdc_acm虚拟串口
1、电路改如何设计,GD32F303的USBD用作虚拟串口时,USBDP需要gpio来上拉3.3V。GD32F305的USBFS用作虚拟串口USBDP是否需要上拉?
2、Vbus不接,不供电是否OK?(与电脑通讯,电脑USB口提供5V)
3、软件部分,用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1.3\Examples\USBFS\USB_Device\cdc_acm这个例程是否OK?

还请大佬指教

楼主:
目前我的情况是:
1、用官方的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1.3\Examples\USBFS\USB_Device\cdc_acm这个例程,电脑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如下图
2、电路就是USB口的VCC没有连接VBUS,
      USBD+通过22R电阻连接GD32F305的USBDP
      USBD-通过22R电阻连接GD32F305的USBDM

楼主:
找到原因了,见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7838-1-1.html

网友A:
这个虚拟串口需要驱动的吗?

网友B:
最大支持多少个usb设备的访问?

网友:
网上有相关的cdc_acm教程吗?

网友C:
之前使用st的虚拟串口,经常会卡死的。

网友D:
这个usb的接口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这个虚拟串口最大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
cdc_acm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F:
如何实现GD32F305和usb的时钟信号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