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驱动RFID-RC522模块

楼主(2022-12-24):
S50(M1)卡介绍1.S50(M1)卡基础知识

1.每张卡有唯一的序列号,32位
2.卡的容量是8Kbit的EEPROM
3.分为16个扇区,每个扇区分为4块,每块16个字节,以块为存取单位
4.每个扇区都有独立的一组密码和访问控制

2.内部信息

扇区0的块0用来固化厂商代码;

每个扇区的块3作为控制块,存放:密码A(6字节)、存取控制(4字节)、密码B(6字节)

每个扇区的块0、1、2作为数据块,其作用如下:

1.作为一般的数据存储,可以对其中的数据进行读写操作

2.用作数据值,可以进行初始化值、加值、减值、读值操作

3.存取控制

每个扇区的密码和存取控制都是独立的,存取控制是4个字节,即32位(在块3中)。

每个块都有存取条件,存取条件是由密码和存取控制共同决定的。

楼主:
每个块都有相应的三个控制位,这三个控制位存在于存取控制字节中,相应的控制位决定了该块的访问权限,控制位如图:

楼主:
就是说,每个扇区的所有块的存取条件控制位,都放在了该扇区的块3中,如图:

楼主:
数据块的存取控制
对数据块,与就是块0、1、2的存取控制是由对应块的控制位来决定的:

楼主:
从表中得知:对数据块的存取控制,由于存取控制由三个控制位所决定,所以相应的访问条件就产生了9种。
要想对数据块进行操作,首先要看该数据块的控制位是否允许对数据块的操作,如果允许操作,再看需要验证什么密码,只有验证密码正确后才可以对该数据块执行相应操作。
一般密码A的初始值都是0xFF…

楼主:
控制块的存取控
块3(控制块)的存取操作与数据块不同,如图:

楼主:
工作原理
电气部分:
卡片的电气部分由一个天线和一个ASIC组成。
天线:就是几组绕线的线圈,体积小,已经封装在卡片内
ASIC:ASIC即专用集成电路,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 目前用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和 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来进行ASIC设计是最为流行的方式之一,它们的共性是都具有用户现场可编程特性,都支持边界扫描技术,但两者在集成度、速度以及编程方式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这样理解,ASIC就是卡片特点的一个集成电路。
卡片的ASIC包含了一个高速(106KB)的RF接口、一个控制单元、一个8K的EEPROM

楼主:
工作过程:
读卡器会向M1卡发送一组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卡片内有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其工作频率与读卡器发送的电磁波频率相同,遂在电磁波的激励下,LC串联谐振电路会发生共振,从而使电容内产生电荷,在电容的另一端接有一个单向导电的电子泵,电子泵将产生的电荷转移到另一个电容中存储。当存储电容中的电荷达到2V的时候,此时电容就作为电源为其他电路提供工作电压,所以卡片就可以向读卡器发送数据,或者从读卡器接收数据,实现了读卡器与卡片的通信。

楼主:
M1与读卡器的通信
通信的流程图如示:

楼主:
复位应答(Request)
M1卡的通信协议和通信波特率是定义好的,当有卡片进入读卡器的工作范围时,读卡器要以特定的协议与卡片通信,从而确定卡片的卡型。

防冲突机制(Anticollision Loop)
当有多张卡片进入读写器操作范围时,会从中选择一张卡片进行操作,并返回选中卡片的序列号。

选择卡片(Select Tag)
选择被选中的卡的序列号,并同时返回卡的容量代码。

楼主:
三次相互确认(3 Pass Authentication)
选定要处理的卡片后,读写器就要确定访问的扇区号,并且对扇区密码进行密码校验。在三次互相认证后就可以通过加密流进行通信。每次在选择扇区的时候都要进行扇区的密码校验。

楼主:
对数据块的操作
读(Read):读一个块的数据;
写(Write):在一个块中写数据;
加(Increment):对数据块中的数值进行加值;
减(Decrement):对数据块中的数值进行减值;
传输(Transfer):将数据寄存器中的内容写入数据块中;
中止(Halt):暂停卡片的工作;

楼主:
RC522工程代码详解
1.RC522与M1通信
用户通过单片机初始化RC522,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RC522与M1通信,那单片机是怎样与RC522通信的呢?
RC522通过SPI接口与单片机(STM32)通信,单片机向RC522内的寄存器写入特定的指令,RC522会根据寄存器中的值来执行相关操作,并与M1通信。所以要控制RC522,就必须了解RC522的寄存器和一些相关指令,这些东西厂家都会提供,所以我们只需要复制粘贴到我们的工程中使用即可。下面分享一下相关寄存器的地址和指令:

楼主:
/
//RC522命令字
/
#define PCD_IDLE              0x00               //取消当前命令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验证密钥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接收数据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发送数据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发送并接收数据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复位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计算

/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扣款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充值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 RC522  FIFO长度定义 */
#define DEF_FIFO_LENGTH       64                 //FIFO size=64byte
#define MAXRLEN  18

/* RC522寄存器定义 */
// PAGE 0
#define     RFU00                 0x00    //保留
#define     CommandReg            0x01    //启动和停止命令的执行
#define     ComIEnReg             0x02    //中断请求传递的使能(Enable/Disable)
#define     DivlEnReg             0x03    //中断请求传递的使能
#define     ComIrqReg             0x04    //包含中断请求标志
#define     DivIrqReg             0x05    //包含中断请求标志
#define     ErrorReg              0x06    //错误标志,指示执行的上个命令的错误状态
#define     Status1Reg            0x07    //包含通信的状态标识
#define     Status2Reg            0x08    //包含接收器和发送器的状态标志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64字节FIFO缓冲区的输入和输出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指示FIFO中存储的字节数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定义FIFO下溢和上溢报警的FIFO深度
#define     ControlReg            0x0C    //不同的控制寄存器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面向位的帧的调节
#define     CollReg               0x0E    //RF接口上检测到的第一个位冲突的位的位置
#define     RFU0F                 0x0F    //保留
// PAGE 1
#define     RFU10                 0x10    //保留
#define     ModeReg               0x11    //定义发送和接收的常用模式
#define     TxModeReg             0x12    //定义发送过程的数据传输速率
#define     RxModeReg             0x13    //定义接收过程中的数据传输速率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控制天线驱动器管教TX1和TX2的逻辑特性
#define     TxAutoReg             0x15    //控制天线驱动器的设置
#define     TxSelReg              0x16    //选择天线驱动器的内部源
#define     RxSelReg              0x17    //选择内部的接收器设置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选择位译码器的阈值
#define     DemodReg              0x19    //定义解调器的设置
#define     RFU1A                 0x1A    //保留
#define     RFU1B                 0x1B    //保留
#define     MifareReg             0x1C    //控制ISO 14443/MIFARE模式中106kbit/s的通信
#define     RFU1D                 0x1D    //保留
#define     RFU1E                 0x1E    //保留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选择串行UART接口的速率
// PAGE 2
#define     RFU20                 0x20    //保留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显示CRC计算的实际MSB值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显示CRC计算的实际LSB值
#define     RFU23                 0x23    //保留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控制ModWidth的设置
#define     RFU25                 0x25    //保留
#define     RFCfgReg              0x26    //配置接收器增益
#define     GsNReg                0x27    //选择天线驱动器管脚(TX1和TX2)的调制电导
#define     CWGsCfgReg            0x28    //选择天线驱动器管脚的调制电导
#define     ModGsCfgReg           0x29    //选择天线驱动器管脚的调制电导
#define     TModeReg              0x2A    //定义内部定时器的设置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定义内部定时器的设置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描述16位长的定时器重装值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描述16位长的定时器重装值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显示16位长的实际定时器值
// PAGE 3
#define     RFU30                 0x30    //保留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常用测试信号配置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常用测试信号配置和PRBS控制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1-D7输出驱动器的使能管脚(仅用于串行接口)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定义D1-D7用作I/O总线时的值
#define     TestBusReg            0x35    //显示内部测试总线的状态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控制数字自测试
#define     VersionReg            0x37    //显示版本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控制管脚AUX1和AUX2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定义TestDAC1的测试值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定义TestDAC2的测试值
#define     TestADCReg            0x3B    //显示ADCI和Q通道的实际值
#define     RFU3C                 0x3C    //保留
#define     RFU3D                 0x3D    //保留
#define     RFU3E                 0x3E    //保留
#define     RFU3F                                          0x3F    //保留

/* 和RC522通信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
#define         MI_OK                 0x26
#define         MI_NOTAGERR           0xcc
#define         MI_ERR                0xbb

楼主:
既然RC522是通过SPI与单片机通信的,所以就会有相应的引脚配置,下面给出相关引脚的配置和一些引脚操作宏定义:
/* RC522引脚连接说明(SPI1的引脚) :
CS:PA4( 接的SDA引脚 )
SCK:PA5
MISO:PA6
MOSI:PA7
RST:PB0
*/
void RC522_GPIO_Init(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IO口操作函数 */
#define   RC522_CS_Enable()         GPIO_ResetBits ( GPIOA, GPIO_Pin_4 )
#define   RC522_CS_Disable()        GPIO_SetBits ( GPIOA, GPIO_Pin_4 )

#define   RC522_Reset_Enable()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0 )
#define   RC522_Reset_Disable()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0 )

#define   RC522_SCK_0()             GPIO_ResetBits( GPIOA, GPIO_Pin_5 )
#define   RC522_SCK_1()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5 )

#define   RC522_MOSI_0()            GPIO_ResetBits( GPIOA, GPIO_Pin_7 )
#define   RC522_MOSI_1()            GPIO_SetBits( GPIOA, GPIO_Pin_7 )

#define   RC522_MISO_GET()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A, GPIO_Pin_6 )

楼主:
我是通过软件模拟SPI与RC522通信的,SPI发送接收字节的代码如下(高位先行):
/* 软件模拟SPI发送一个字节数据,高位先行 */
void RC522_SPI_SendByte( uint8_t byte )
{
        uint8_t n;
        for( n=0;n<8;n++ )
        {
                if( byte&0x80 )
                        RC522_MOSI_1();
                else
                        RC522_MOSI_0();

                Delay_us(200);
                RC522_SCK_0();
                Delay_us(200);
                RC522_SCK_1();
                Delay_us(200);

                byte<<=1;
        }
}

/* 软件模拟SPI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先读高位 */
uint8_t RC522_SPI_ReadByte( void )
{
        uint8_t n,data;
        for( n=0;n<8;n++ )
        {
                data<<=1;
                RC522_SCK_0();
                Delay_us(200);

                if( RC522_MISO_GET()==1 )
                        data|=0x01;

                Delay_us(200);
                RC522_SCK_1();
                Delay_us(200);

        }
        return data;
}

楼主:
单片机和RC522之间的通信基础机制就建立起来了,下一步就是建立在通信基础上的操作了。

楼主:
  1. STM32对RC522寄存器的操作
  2. 上面说了,单片机是向RC522的寄存器操作来驱动RC522的,所以会有这几种基本操作:

  3. 读取RC522指定寄存器的值
  4. 向RC522指定寄存器中写入指定的数据
  5. 置位RC522指定寄存器的指定位
  6. 清位RC522指定寄存器的指定位

楼主:
下面给出这些操作的函数实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读取RC522指定寄存器的值
        * @param  :Address:寄存器的地址
  * @retval :寄存器的值
*/

知道了对RC522寄存器的操作,就可以结合相关的指令,对RC522写入指令控制RC522了,下面接收一下RC522的基本操作。
uint8_t RC522_Read_Register( uint8_t Address )
{
        uint8_t data,Addr;

        Addr = ( (Address<<1)&0x7E )|0x80;

        RC522_CS_Enable();
        RC522_SPI_SendByte( Addr );
        data = RC522_SPI_ReadByte();//读取寄存器中的值
        RC522_CS_Disable();

        return data;
}

/**
  * @brief  :向RC522指定寄存器中写入指定的数据
  * @param  :Address:寄存器地址
                                      data: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Write_Register(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a )
{
        uint8_t Addr;

        Addr = ( Address<<1 )&0x7E;

        RC522_CS_Enable();
        RC522_SPI_SendByte( Addr );
        RC522_SPI_SendByte( data );
        RC522_CS_Disable();

}

/**
  * @brief  :置位RC522指定寄存器的指定位
  * @param  :Address:寄存器地址
                                      mask:置位值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SetBit_Register(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mask )
{
        uint8_t temp;
        /* 获取寄存器当前值 */
        temp = RC522_Read_Register( Address );
        /* 对指定位进行置位操作后,再将值写入寄存器 */
        RC522_Write_Register( Address, temp|mask );
}

/**
  * @brief  :清位RC522指定寄存器的指定位
  * @param  :Address:寄存器地址
                      mask:清位值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mask )
{
        uint8_t temp;
        /* 获取寄存器当前值 */
        temp = RC522_Read_Register( Address );
        /* 对指定位进行清位操作后,再将值写入寄存器 */
        RC522_Write_Register( Address, temp&(~mask) );
}

楼主:
STM32对RC522的基础通信
上面说了寄存器、指令、对寄存器的操作,这里介绍一些对RC522的基本操作,包括:

开启天线
关闭天线
复位RC522
设置RC522工作方式

楼主:
RC522与M1通信前必须开启天线,进行复位,然后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下面介绍一下相关代码:

/**
  * @brief  :开启天线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Antenna_On( void )
{
        uint8_t k;
        k = RC522_Read_Register( TxControlReg );
        /* 判断天线是否开启 */
        if( !( k&0x03 ) )
                RC522_SetBit_Register( TxControlReg, 0x03 );
}

/**
  * @brief  :关闭天线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Antenna_Off( void )
{
        /* 直接对相应位清零 */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TxControlReg, 0x03 );
}

/**
  * @brief  :复位RC522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C522_Rese( void )
{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 ( 1 );
        RC522_Reset_Enable();
        Delay_us ( 1 );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 ( 1 );
        RC522_Write_Register( CommandReg, 0x0F );
        while( RC522_Read_Register( CommandReg )&0x10 )
                ;

        /* 缓冲一下 */
        Delay_us ( 1 );
        RC522_Write_Register( ModeReg, 0x3D );       //定义发送和接收常用模式
        RC522_Write_Register( TReloadRegL, 30 );     //16位定时器低位
        RC522_Write_Register( TReloadRegH, 0 );      //16位定时器高位
        RC522_Write_Register( TModeReg, 0x8D );      //内部定时器的设置
        RC522_Write_Register( TPrescalerReg, 0x3E ); //设置定时器分频系数
        RC522_Write_Register( TxAutoReg, 0x40 );     //调制发送信号为100%ASK
}

/**
  * @brief  :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
  * @param  :Type:工作方式
  * @retval :无
  M500PcdConfigISOType
*/
void RC522_Config_Type( char Type )
{
        if( Type=='A' )
        {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Status2Reg, 0x08 );
                RC522_Write_Register( ModeReg, 0x3D );
                RC522_Write_Register( RxSelReg, 0x86 );
                RC522_Write_Register( RFCfgReg, 0x7F );
                RC522_Write_Register( TReloadRegL, 30 );
                RC522_Write_Register( TReloadRegH, 0 );
                RC522_Write_Register( TModeReg, 0x8D );
                RC522_Write_Register( TPrescalerReg, 0x3E );
                Delay_us(2);
                /* 开天线 */
                RC522_Antenna_On();
        }
}

楼主:
对于这些寄存器和指令的宏定义,查一下前面的说明即可。

楼主:
STM32控制RC522与M1的通信
这部分是最重要的步骤,RC522与M1的通信是工程要实现的目的,而且要遵守前面提到的M1卡与RC522通信的步骤以及M1卡的内部构造,包括以下操作:

通过RC522和M1卡通讯(数据的双向传输)
寻卡
防冲突
用RC522计算CRC16(循环冗余校验)
选定卡片
校验卡片密码
在M1卡的指定块地址写入指定数据
读取M1卡的指定块地址的数据
让卡片进入休眠模式

楼主:
话不多说,上代码,代码中都有按照我理解的一些注释:
/**
  * @brief  :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 @param  :ucCommand:RC522命令字
*          pInData: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ucInLenByte: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ComMF522 ( uint8_t ucCommand, uint8_t * pInData, uint8_t ucInLenByte, uint8_t * pOutData, uint32_t * pOutLenBit )
{
    char cStatus = MI_ERR;
    uint8_t ucIrqEn   = 0x00;
    uint8_t ucWaitFor = 0x00;
    uint8_t ucLastBits;
    uint8_t ucN;
    uint32_t ul;

    switch ( ucCommand )
    {
       case PCD_AUTHENT:                //Mifare认证
          ucIrqEn   = 0x12;                //允许错误中断请求ErrIEn  允许空闲中断IdleIEn
          ucWaitFor = 0x10;                //认证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接收发送 发送接收
          ucIrqEn   = 0x77;                //允许TxIEn RxIEn IdleIEn LoAlertIEn ErrIEn TimerIEn
          ucWaitFor = 0x30;                //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接收中断标志位与 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RC522_Write_Register ( ComIEnReg, ucIrqEn | 0x80 );                //IRqInv置位管脚IRQ与Status1Reg的IRq位的值相反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ComIrqReg, 0x80 );                        //Set1该位清零时,CommIRqReg的屏蔽位清零
    RC522_Write_Register ( CommandReg, PCD_IDLE );                //写空闲命令
    RC522_SetBit_Register ( FIFOLevelReg, 0x80 );                        //置位FlushBuffer清除内部FIFO的读和写指针以及ErrReg的BufferOvfl标志位被清除

    for ( ul = 0; ul < ucInLenByte; ul ++ )
                  RC522_Write_Register ( FIFODataReg, pInData [ ul ] );                    //写数据进FIFOdata

    RC522_Write_Register ( CommandReg, ucCommand );                                        //写命令

    if ( uc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RC522_SetBit_Register(BitFramingReg,0x80);                                  //StartSend置位启动数据发送 该位与收发命令使用时才有效

    ul = 10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认证 与寻卡等待时间
    {
         ucN = RC522_Read_Register ( ComIrqReg );                                                        //查询事件中断
         ul --;
    } while ( ( ul != 0 ) && ( ! ( ucN & 0x01 ) ) && ( ! ( ucN & ucWaitFor ) ) );                //退出条件i=0,定时器中断,与写空闲命令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BitFramingReg, 0x80 );                                        //清理允许StartSend位

    if ( ul != 0 )
    {
                        if ( ! ( RC522_Read_Register ( ErrorReg ) & 0x1B ) )                        //读错误标志寄存器BufferOfI CollErr ParityErr ProtocolErr
                        {
                                cStatus = MI_OK;

                                if ( ucN & ucIrqEn & 0x01 )                                        //是否发生定时器中断
                                  cStatus = MI_NOTAGERR;

                                if ( uc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
                                        ucN = RC522_Read_Register ( FIFOLevelReg );                        //读FIFO中保存的字节数

                                        ucLastBits = RC522_Read_Register ( ControlReg ) & 0x07;        //最后接收到得字节的有效位数

                                        if ( ucLastBits )
                                                * pOutLenBit = ( ucN - 1 ) * 8 + ucLastBits;           //N个字节数减去1(最后一个字节)+最后一位的位数 读取到的数据总位数
                                        else
                                                * pOutLenBit = ucN * 8;                                           //最后接收到的字节整个字节有效

                                        if ( ucN == 0 )
            ucN = 1;

                                        if ( ucN > MAXRLEN )
                                                ucN = MAXRLEN;

                                        for ( ul = 0; ul < ucN; ul ++ )
                                          pOutData [ ul ] = RC522_Read_Register ( FIFODataReg );
                                        }
      }
                        else
                                cStatus = MI_ERR;
    }

   RC522_SetBit_Register ( ControlReg, 0x80 );           // stop timer now
   RC522_Write_Register ( CommandReg, PCD_IDLE );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寻卡
* @param  ucReq_code,寻卡方式
*                      = 0x52: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 0x26: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卡片类型代码
*                   = 0x4400:Mifare_UltraLight
*                   = 0x0400:Mifare_One(S50)
*                   = 0x0200:Mifare_One(S70)
*                   = 0x0800:Mifare_Pro(X))
*                   = 0x4403:Mifare_DESFire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Request ( uint8_t ucReq_code, uint8_t * pTagType )
{
   char cStatus;
         uint8_t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Status2Reg, 0x08 );        //清理指示MIFARECyptol单元接通以及所有卡的数据通信被加密的情况
   RC522_Write_Register ( BitFramingReg, 0x07 );        //        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的 七位
   RC522_SetBit_Register ( TxControlReg, 0x03 );        //TX1,TX2管脚的输出信号传递经发送调制的13.56的能量载波信号

   ucComMF522Buf [ 0 ] = ucReq_code;                //存入寻卡方式
        /* PCD_TRANSCEIVE:发送并接收数据的命令,RC522向卡片发送寻卡命令,卡片返回卡的型号代码到ucComMF522Buf中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 ucComMF522Buf, & ulLen );        //寻卡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0x10 ) )        //寻卡成功返回卡类型
   {
                 /* 接收卡片的型号代码 */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 [ 0 ];
       * ( pTagType + 1 ) = ucComMF522Buf [ 1 ];
   }
   else
     cStatus = MI_ERR;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防冲突
        * @param  :Snr:卡片序列,4字节,会返回选中卡片的序列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Anticoll ( uint8_t * pSnr )
{
    char cStatus;
    uint8_t uc, ucSnr_check = 0;
    uint8_t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Status2Reg, 0x08 );                //清MFCryptol On位 只有成功执行MFAuthent命令后,该位才能置位
    RC522_Write_Register ( BitFramingReg, 0x00);                //清理寄存器 停止收发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CollReg, 0x80 );                        //清ValuesAfterColl所有接收的位在冲突后被清除

    ucComMF522Buf [ 0 ] = 0x93;        //卡片防冲突命令
    ucComMF522Buf [ 1 ] = 0x20;

          /* 将卡片防冲突命令通过RC522传到卡片中,返回的是被选中卡片的序列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 & ulLen);//与卡片通信

    if ( cStatus == MI_OK)                //通信成功
    {
                        for ( uc = 0; uc < 4; uc ++ )
                        {
         * ( pSnr +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读出UID
         uc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uc ];
      }

      if ( uc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uc ] )
                                cStatus = MI_ERR;
    }
    RC522_SetBit_Register ( CollReg, 0x80 );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用RC522计算CRC16(循环冗余校验)
        * @param  :pIndata:计算CRC16的数组
*            ucLen:计算CRC16的数组字节长度
*            pOutData:存放计算结果存放的首地址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void CalulateCRC ( uint8_t * pIndata, u8 ucLen, uint8_t * pOutData )
{
    uint8_t uc, ucN;

    RC522_ClearBit_Register(DivIrqReg,0x04);
    RC522_Write_Register(CommandReg,PCD_IDLE);
    RC522_SetBit_Register(FIFOLevelReg,0x80);

    for ( uc = 0; uc < ucLen; uc ++)
            RC522_Write_Register ( FIFODataReg, * ( pIndata + uc ) );

    RC522_Write_Register ( CommandReg, PCD_CALCCRC );

    uc = 0xFF;

    do
    {
        ucN = RC522_Read_Register ( DivIrqReg );
        uc --;
    } while ( ( uc != 0 ) && ! ( ucN & 0x04 ) );

    pOutData [ 0 ] = RC522_Read_Register ( CRCResultRegL );
    pOutData [ 1 ] = RC522_Read_Register ( CRCResultRegM );

}

/**
  * @brief   :选定卡片
  * @param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Select ( uint8_t * pSnr )
{
    char ucN;
    uint8_t uc;
          uint8_t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 PICC_ANTICOLL1:防冲突命令 */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 [ 1 ] = 0x70;
    ucComMF522Buf [ 6 ] = 0;

    for ( uc = 0; uc < 4; uc ++ )
    {
            ucComMF522Buf [ uc + 2 ] = * ( pSnr + uc );
            ucComMF522Buf [ 6 ] ^= * ( pSnr + uc );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7, & ucComMF522Buf [ 7 ] );

    RC522_ClearBit_Register ( Status2Reg, 0x08 );

    ucN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9,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ucN == MI_OK ) && ( ulLen == 0x18 ) )
      ucN = MI_OK;
    else
      ucN = MI_ERR;

    return ucN;

}

/**
  * @brief   :校验卡片密码
  * @param  :ucAuth_mode:密码验证模式
  *                     = 0x60,验证A密钥
  *                     = 0x61,验证B密钥
  *           ucAddr:块地址
  *           pKey:密码
  *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AuthState ( uint8_t ucAuth_mode, uint8_t ucAddr, uint8_t * pKey, uint8_t * pSnr )
{
    char cStatus;
          uint8_t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ucAuth_mode;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
          /* 前俩字节存储验证模式和块地址,2~8字节存储密码(6个字节),8~14字节存储序列号 */
    for ( uc = 0; uc < 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2 ] = * ( pKey + uc );

    for ( uc = 0; uc < 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8 ] = * ( pSnr + uc );
    /* 进行冗余校验,14~16俩个字节存储校验结果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AUTHENT, ucComMF522Buf, 12, ucComMF522Buf, & ulLen );
          /* 判断验证是否成功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 ( RC522_Read_Register ( Status2Reg ) & 0x08 ) ) )
      cStatus = MI_ERR;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在M1卡的指定块地址写入指定数据
  * @param  :ucAddr:块地址
  *           pData:写入的数据,16字节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Write ( uint8_t ucAddr, uint8_t * pData )
{
    char cStatus;
          uint8_t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WRITE;//写块命令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写块地址

          /* 进行循环冗余校验,将结果存储在& ucComMF522Buf [ 2 ]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 PCD_TRANSCEIVE:发送并接收数据命令,通过RC522向卡片发送写块命令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 通过卡片返回的信息判断,RC522是否与卡片正常通信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4 ) || ( ( ucComMF522Buf [ 0 ] & 0x0F ) != 0x0A ) )
      cStatus = MI_ERR;

    if ( cStatus == MI_OK )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 将要写入的16字节的数据,传入ucComMF522Buf数组中 */
      for ( uc = 0; uc < 1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 * ( pData + uc );
                        /* 冗余校验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16, & ucComMF522Buf [ 16 ] );
      /* 通过RC522,将16字节数据包括2字节校验结果写入卡片中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8, ucComMF522Buf, & ulLen );
                        /* 判断写地址是否成功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4 ) || ( ( ucComMF522Buf [ 0 ] & 0x0F ) != 0x0A ) )
        cStatus = MI_ERR;
    }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读取M1卡的指定块地址的数据
  * @param  :ucAddr:块地址
  *           pData:读出的数据,16字节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Read ( uint8_t ucAddr, uint8_t * pData )
{
    char cStatus;
          uint8_t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
          /* 冗余校验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 通过RC522将命令传给卡片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 如果传输正常,将读取到的数据传入pData中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0x90 ) )
    {
                        for ( uc = 0; uc < 16; uc ++ )
        * ( pData +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

    else
      cStatus = MI_ERR;

    return cStatus;

}

/**
  * @brief   :让卡片进入休眠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状态值MI_OK,成功
*/
char PcdHalt( void )
{
        uint8_t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int32_t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 [ 1 ] = 0;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return MI_OK;

}

楼主:
测试函数
通过测试函数来试一下对M1卡的识别,读取数据等。
在这里插入代码片char cStr [ 30 ];
/* 卡的ID存储,32位,4字节 */
u8 ucArray_ID [ 4 ];
/**
  * @brief  : 测试代码,读取卡片ID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C_test ( void )
{
        uint8_t ucStatusReturn;    //返回状态

  while ( 1 )
  {
                /* 寻卡(方式:范围内全部),第一次寻卡失败后再进行一次,寻卡成功时卡片序列传入数组ucArray_ID中 */
                if ( (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 != MI_OK )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if ( ucStatusReturn == MI_OK  )
                {
                        /* 防冲突操作,被选中的卡片序列传入数组ucArray_ID中 */
                        if ( PcdAnticoll ( ucArray_ID ) == MI_OK )
                        {
                                sprintf ( cStr, "The Card ID is: %02X%02X%02X%02X", ucArray_ID [ 0 ], ucArray_ID [ 1 ], ucArray_ID [ 2 ], ucArray_ID [ 3 ] );
                                printf ("%s\r\n",cStr );
                        }
                }

  }
}

网友A:
这是什么对象。